有什么简易的不锈钢焊接工具吗?

楼主(2024-04-15):
家里有个不锈钢的晾衣架焊接处断了,架子有点大,拿到外面找人焊不方便,有简便一点的焊接方法吗?总不能买台不锈钢焊机回来吧。。。

网友:
让人家上门来焊?

网友:
好看,就外面叫人焊接一下。估计300左右吧。

自己买焊机太麻烦的,大几百块,还需要找氩气。。没必要,

如果自己有电焊,可以买不锈钢焊条,也可以焊。焊了打磨一下。

网友:
钻个螺丝孔 用铁丝绑一下 然后铸工胶糊住就行了

网友:
氩弧焊或者用冷焊都可以玩不锈钢

楼主:
某宝了一下,发现有这种焊枪,不知靠谱不靠谱?

楼主:
小焊机也不贵,200左右就有了,还有点牌子的。。号称也能焊不锈钢。。。

网友:
里面加方管或者防腐木木方,外面燕尾钉或其它自攻钉拧上。

网友:
看看结构能否改成铆接,钻眼用拉铆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了一下,发现有这种焊枪,不知靠谱不靠谱?

不靠谱,不锈钢含碳量少不燃烧,用火焰很难焊接,得用电焊或者氩弧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焊机也不贵,200左右就有了,还有点牌子的。。号称也能焊不锈钢。。。 ...

估计架子很薄,得用氩弧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焊机也不贵,200左右就有了,还有点牌子的。。号称也能焊不锈钢。。。 ...

那种用焊条的焊机是没法焊不锈钢的,薄的不锈钢或者丝状的一焊就烧没了,是可以推给手艺不行,但是给手艺行的焊也不是,保准一烧一个洞。
除非很厚,厚的也有对应的焊条,但也不是特别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了一下,发现有这种焊枪,不知靠谱不靠谱?

这种温度实际上没有那么高,无法焊接不锈钢的。
但是如果有水焊机,氢氧火焰抛光机,那个氢气的火焰是能够小块稳定的融化它的。

但是干这活,还是氩弧焊才对劲,首饰那种冷焊机可以,但是可能弱了点

楼主:
谢谢坛友的答疑,结合网上搜索,现在的结论就是,焊枪是很难焊接不锈钢的,只是表面上焊住了,而电焊是可以焊接厚的不锈钢,但薄的很容易焊穿,可以用不锈钢焊条,表面不够美观,对焊接的手艺有要求。。。

现在我在纠结,要不要弄个200左右的电焊回来折腾一下,成就成,不成也没关系,然后吃灰

网友A:
铸工胶,可以考虑一下。结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工胶,可以考虑一下。结实的很。

这胶看起来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答疑,结合网上搜索,现在的结论就是,焊枪是很难焊接不锈钢的,只是表面上焊住了,而电焊是可以 ...

材料厚度小于焊条直径的情况下没戏

网友:
好奇楼主的什么样的晾衣架,值得这么折腾

网友:
电焊机焊不了不锈钢衣架的  你还是新手。  除非壁厚1   2mm以上

网友:
最终发现折腾半天,不如买个新的,3-500块钱。O(∩_∩)O哈哈~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做的点焊机,不锈钢盖子底下定位不好。点的比较难看。(˃ ⌑ ˂ഃ ),但还是很结实,三四十公斤可以提起。

网友:
打孔,拉铆

网友:
某宝上有各种方管、圆管连接件,总有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