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浩】入手一周,玩坏了正浩的A口

楼主(2024-04-15):
不知是无人机太废头,还是正浩品控有待加强,今天发现一侧 A 口输出功率不够。

找个老旧的伏安表一看,这口有点萎。 左边虚弱空载 4.70v,对照右边空载 4.90v:

上负载更严重,左边 0.28A 就掉到了 4.62v:

对照右边,轻松 4.90v, 1.56A:

目视虚弱一侧 A口 尾插无污损,纸巾擦拭、皮球吹气都没法改善。估计内部有虚焊,或者是江南的毒瘴侵蚀了采样电阻。

这才一周,就得骚扰客服小姐姐了,坐等售后上门...

网友A:
哈哈哈,lz晒完这么快就玩坏了
我来倒叙总结一下  :上门  小姐姐 骚  吹   纸巾      (A)口      玩坏了  一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lz晒完这么快就玩坏了
我来倒叙总结一下  :上门  小姐姐 骚  吹   纸巾      (A)口   ...

坛友都是些人才,也是有趣的人

网友B:
正浩的技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我那台睿2 Type-C口号称100w输出,我目前还不知道是线的问题还是机器问题,给我的三星S23U快充一会,就变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浩的技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我那台睿2 Type-C口号称100w输出,我目前还不知道是线的问题还是机器问 ...

莫总,这个应该是协议芯片工作不稳定。我那个65W氮化镓,一样的现象,冲一会儿就不是快充了。

网友C:
很多货都是能缩水就缩水,反正质保1年....比如你用Molex的TYPEC和普通的,价格差好几倍了。
我的SIM卡座就是Molex,SMA也是Molex的....价格是真心贵啊!但是可靠性和耐用性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货都是能缩水就缩水,反正质保1年....比如你用Molex的TYPEC和普通的,价格差好几倍了。
我的SIM卡座就 ...

正浩质保5年的。

网友B:
楼主:你是京东自营买的?  如果维修,要寄去深圳。当然,他们会给你报销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浩的技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我那台睿2 Type-C口号称100w输出,我目前还不知道是线的问题还是机器问 ...

我这个 C 口使用率比较高,日常笔记本 60W-PD 输出,有时候补电也用这个 60W-PD 输入;
然后两个 A 口在外出时会用到,就是减少东西携带。

C 口也有协议不稳的情况,大多数是线的问题,多插几次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京东自营买的?  如果维修,要寄去深圳。当然,他们会给你报销运费。 ...

京东的 Ecoflow 旗舰店。 物流速度不如自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货都是能缩水就缩水,反正质保1年....比如你用Molex的TYPEC和普通的,价格差好几倍了。
我的SIM卡座就 ...

这个机器质保很长,甚至现在还没过无理由换货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lz晒完这么快就玩坏了
我来倒叙总结一下  :上门  小姐姐 骚  吹   纸巾      (A)口   ...

段码屏没给我显示个“玩坏了”字样,已经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京东自营买的?  如果维修,要寄去深圳。当然,他们会给你报销运费。 ...

已经答应换货,这下有的折腾了

倒是入了奇怪的知识: 锂电30%邮寄,是符合国家标准。

之前一只以为是大疆比较讲究,每块电池都是 30% 邮寄; 这次正浩也是这个要求,才知是有国标。

网友D:
300w充电启动风扇后,噪音好大啊,
我用正点原子烙铁组件c口冲电,只显示44w,不知道是那个东西有问题,正点原子的组件号称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w充电启动风扇后,噪音好大啊,
我用正点原子烙铁组件c口冲电,只显示44w,不知道是那个东西有问题,正 ...

我这个也有风扇声音,感觉还行;

用PD充的话,我的最多55W,这个写的就是不超过60W,估计还和线有关。

目前就是A口蛋疼,我已经换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答应换货,这下有的折腾了

倒是入了奇怪的知识: 锂电30%邮寄,是符合国家标准。

锂电30%邮寄,是符合国家标准?

我上次寄正浩睿2pro,顺丰不收,德邦退回。

后来还是厂家安排跨越上门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30%邮寄,是符合国家标准?

我上次寄正浩睿2pro,顺丰不收,德邦退回。

大疆所有动力电池都是30%邮寄,正浩也是30%发货。

今天问客服关于放电寄回的事,客服表示 30% 是个国家标准,估计是快递业的行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疆所有动力电池都是30%邮寄,正浩也是30%发货。

今天问客服关于放电寄回的事,客服表示 30% 是个国家 ...

快递公司不管你百分之多少,看到这么大的电池,就不敢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递公司不管你百分之多少,看到这么大的电池,就不敢收。

是的,我直接叫了jd上门,跟快递员软磨硬泡才给寄出去。

30% 也算对自己负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也有风扇声音,感觉还行;

用PD充的话,我的最多55W,这个写的就是不超过60W,估计还和线有关。

A口拿什么工具测试的?我想试一试我的A口会不会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口拿什么工具测试的?我想试一试我的A口会不会当机。

老一点 5v 2a 的设备都行,实在不行搞个大功率电阻也可。

我这边直接用A 转 C 的线插给了无人机,后者进入 5v 3a 慢充模式。

网友E:
这玩意放在家里安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放在家里安全吗?

如果担心这个,家里也不要放手机。手机也会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