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自锁疑问

楼主(2024-04-15):
最近在研究电机控制,是一个3A,18V电机,自锁方式中看到了带电自锁。有没有掉电实现自锁的方式?当前查到的还是额外加个锁定装置去实现该功能?

楼主:
如图为带电(插入电源)时自锁,通过电路实现

网友:
简单自锁,就是电机线圈短路啊。力矩不够只能上机械刹车了。

网友:
1、带电自锁,就是位置pid了吧。
2、断电自锁,我便宜的可以参考UR机械臂关节里的电磁开关,贵点的用电磁抱闸(类似汽车离合器)。
3、带电断电都自锁,上蜗轮蜗杆减速箱。

网友:
力矩小就短路自锁,力矩大就带个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