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惊一场,以为STM32F4的RTC不起振,结果发现是助焊剂的祸

楼主(2024-04-15):
做了5个样板,在JLC贴的,为了省钱,32.768KHz(负载电容6pF)的就自己焊接了。
RTC晶振是SMD2012-2P封装的,JLCEDA的焊盘有些小,因此晶振只能热风枪吹焊。
加了点如图的维修佬助焊剂,轻轻松松一吹就好,再用维修佬洗板水清洗一下。

最后上电发现有一块板RTC不启动,其它4块板一切正常。
于是重新吹焊接晶振,还是不行,更换晶振仍然不行。
电容拆下来量,10pF,容量也没问题,感到很费解的时候,想着吹焊几次PCB有些助焊剂痕迹,洗干净再研究吧。
再次用洗板水狠狠刷了晶振周围和表面,晾干之后上电正常了。
以前用体积比较大的RTC晶振,从来没发现这问题,可能这2012封装体积小,焊盘距离近,助焊剂清洗不够干净就影响起振了。

网友A:
STM32 的 RTC 晶振必须要严格  6pf的   非常反人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 的 RTC 晶振必须要严格  6pf的   非常反人类

翻了下AN2867文档

F1,F407支持3pf~6pf
F410开始改善
F0 F3 等 已经没有特殊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 的 RTC 晶振必须要严格  6pf的   非常反人类

所以 RTC 晶振就使用有源晶振
从此没有rtc方方面面的烦恼

网友:
rtc外部负载电容选择和芯片驱动之间问题很多
lz的问题有可能还是隐藏着呢

网友C:
我也出现过,后来发现负载电容小了,晶振是15pf,按照说法还要加个3-5pf,但不换电容,修改代码,将驱动能力改为中等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助焊不助振,洗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过,后来发现负载电容小了,晶振是15pf,按照说法还要加个3-5pf,但不换电容,修改代码,将驱动能 ...

还是喜欢有源的

网友:
stm32f1用外部32.768晶振就是噩梦,不知道有没有改进

网友:
还得观察,这个锅甩给助焊剂欠妥,应该还是电路自己的问题

网友:
电路上做一个预留有源晶振的兼容方案吧,这个问题迟早还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RTC 晶振就使用有源晶振
从此没有rtc方方面面的烦恼

万一人家要电池供电呢... 有源晶振的工作电流上mA级了吧

网友D:
维修佬559是酸性的,223是中性的,LZ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佬559是酸性的,223是中性的,LZ买错了。

以前买的时候找不到两者的区别,所以随便就买了一个。

网上介绍559可用于bga焊接,可是在bga底部更难清洗干净,那这酸性的不是会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时候找不到两者的区别,所以随便就买了一个。

网上介绍559可用于bga焊接,可是在bga底部更难清 ...

酸性的对用量和温度控制要求高,用量适当温度合适助焊剂刚好反应完挥发完就没问题。焊完焊盘周围基本看不到助焊剂残留就叫用量适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佬559是酸性的,223是中性的,LZ买错了。

好像只有颜色区别。

都是中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佬559是酸性的,223是中性的,LZ买错了。

为啥商家说是中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