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上次发帖求寻的字体-准备开源这个电流表

楼主(2024-04-16):
帖子源于上次的求帖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1651-1-1.html

全网搜寻这个字体,最终只找到一个类似的  BebasNeue-Regular.ttf 但部分字符还是需要优化,比如等宽,小写字母大写问题等

打开免费开源字体修改软件 fontforge
字母数字全都调整为400*800宽高,压缩了部分标点符号的宽度

效果如下

特将字体文件分享出来

效果不理想的,坛友可以再修改

网友:
还没用到先点赞

网友:
这个字体漂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点赞,下载,看啥时候能用上

网友:
看着不错,挺好看的字体

网友:
感谢楼主,还没用到先点个赞!

网友:
楼主不错哟,还真让你找到了,多谢分享

网友A:
电流表的核心技术是检流电阻的温飘要小,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把几毫欧几十耗欧的低阻值电阻做好,国内目前还没什么办法,在这个地球上能做的人也不多

网友:
这个字体确实好看,谢谢分享

网友:
cool 可以很久不做带lcd的项目了

网友B:
这个字体,用高分的LCD效果不错,但换成低分的点阵屏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字体,用高分的LCD效果不错,但换成低分的点阵屏就不好用了。

是的,点阵屏要上天下第一unifont字体, 这家伙天生点阵效果

网友:
感谢,留着备用

网友C:
不知道输入输出有没有防反接,表能否宽电压自供电与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输入输出有没有防反接,表能否宽电压自供电与独立供电

坛里已经开源,
可以进出反接,但不能正负反接
超宽电压,可以typec也可以外部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的核心技术是检流电阻的温飘要小,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把几毫欧几十耗欧的低阻值电阻做好,国内目前 ...

温度补偿算法?TEC控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温度补偿算法?TEC控温?

没什么算法的事情,你好比想用5ppm的电阻就买不到就完了,除非花1000到10000倍的代价别人才可能搭理你,或者看你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算法的事情,你好比想用5ppm的电阻就买不到就完了,除非花1000到10000倍的代价别人才可能搭理你, ...

算法是主要的,采样电阻的温漂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