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FPU也能用arm_math.h

楼主(2024-04-16):
网上看了好多使用arm_math.h前要开启FPU的说法,今天试了试一款没有FPU的单片机,发现也能用arm_math.h中的函数

只是速度肯定没有那么快,试了下arm_sin_f32,速度是math.h自带的sinf函数的1.5倍(for循环算100万次sin耗时~4.5s)

如果用定点数arm_sin_q15之类应该会更快。

网友A:
你测试的结果是错的。。soft float肯定是能用的,效率是hard float的1%~2%,如果你的测试代码没有声明变量为volatile,编译器是不会计算的,或者只计算一次。

所有c库基本都带soft float实现。

实际测试powf,在200mhz riscv上最快需要7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的结果是错的。。soft float肯定是能用的,效率是hard float的1%~2%,如果你的测试代码没有声明变量 ...

加了volatile试了下,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volatile试了下,结果一样

肯定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