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依靠震动来实现发电的芯片或者换能器吗?

楼主(2024-04-16):
请问有依靠震动来实现发电的芯片或者换能器吗?

楼主:
用压电片之类的不考虑。由于是用在铁轨旁边,不知道是否可以依靠震动实现发电,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个人看法:如果能看到阳光,太阳能应该是比较低成本的。如果见不到,想办法做低功耗用一次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如果能看到阳光,太阳能应该是比较低成本的。如果见不到,想办法做低功耗用一次性电池。 ...

好的 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处理方式。。。看来大家都是这样的意见了

网友:
声音震动太微弱不现实
那种不装电池的电磁发电(可以搜自发电门铃)需要运动行程大
风力和太阳算是还能接受所以目前也见得多

网友:
发电需要势,本来要自发发生的事物,阻止发生就有望发电。

这振动要适合发电,相当于研制一套超强避震…

网友B:
若寻思用半导体来实现采集振动能量Energy harvesting,先搜TI官网,准没错。
https://www.ti.com/applications/ ... cture/overview.html
https://www.ti.com/product/BQ25570
https://www.arrow.com/en/researc ... h-texas-instrumen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寻思用半导体来实现采集振动能量Energy harvesting,先搜TI官网,准没错。
https://www.ti.com/applicati ...

好的 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
利用重物和杠杆原理把振动放大,带动磁铁和线圈产生相对运动,整流,稳压,储能...

楼主:
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机构!

网友:
看过86开关面板,利用压按的机械能发电给无线模块发电发送指令的应用

网友:
太阳板加锂电,最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