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继续搞事情——Chrome禁止打开自建SSL。。

楼主(2024-04-16):
RT,今天发现Chrome突然打不开SVN服务器了。

查了一圈,原来是Chrome升级了。

根据win8/10/11的经验,三哥一向不搞正事。各种找资料折腾一圈无果,果断卸载,重新装了116版本,然后彻底删除一系列升级文件,希望能消停一段时间吧。主要是Chrome深得三哥win自动升级经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冒出来,而且完全没有办法彻底禁止升级,伟大的长城都拦不住

网友:
火狐ESR无压力……

网友A:
把自签证书的颁发机构证书加到系统信任的根证书机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自签证书的颁发机构证书加到系统信任的根证书机构呢?

chrome是自己搞的一套。

网友B:
刚升级了chrome,我个人网站是let's encrypt脚本签发的证书,可以正常打开啊

网友:
版本 124.0.6367.61  赶紧试试了我的   幸亏还能打开  偶尔有不行了  换火狐

网友:
chrome哪个版本不是三哥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升级了chrome,我个人网站是let's encrypt脚本签发的证书,可以正常打开啊

本地安装的visual svn

网友C:
没有啊,可以开。

你是不是证书有效期太长了,以前自颁证书没限,现在是不是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可以开。

你是不是证书有效期太长了,以前自颁证书没限,现在是不是限了。 ...

visual svn自带证书之前是可以用的,点一下就行了。现在新版本直接点都不让点了。装回老版本就又能点了。IE不受影响。据说Edge一样挂掉。

网友:
我也受到了影响,之前会有个警告,点一下还能访问,现在直接拒绝连接,被迫用上了火狐

网友:
引用 楼主:
visual svn自带证书之前是可以用的,点一下就行了。现在新版本直接点都不让点了。装回老版本就又能点了。 ...

我124.0.6367.61,刚刚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要么就是你的指纹算法用了SHA-1,反正肯定不是禁止了自建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