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探讨下硅胶复模的生产流程 和 计价方式

楼主(2024-04-17):
嘉立创硅胶复模进入试产阶段,得到很多阿莫论坛网友的支持和建议,其中最多的是探讨硅胶复模能不能像pcb,cnc,3D 那样自动报价;

目前硅胶复模的erp系统还在开发,硅胶复模自动报价的需求也提上了日程,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下实现方式,欢迎有经验的坛友一起帮建议建议;

顺便和大家也聊聊硅胶复模的一些生产流程;

手板复模,也称为原型模具或快速模具,是一种在产品开发过程中用于制作少量样品的模具。手板复模主要应用于产品原型制造、设计验证、小批量生产等环节,帮助设计师和工程师在早期阶段对产品设计进行评估和优化。

复模概述1

复模概述1

真空复模主要是用在小批量,复制体积小的手板(如ABS、PC、亚克力手板等),
而低压灌注是用来复制体积大的手板,如汽车保险杠、医疗仪器机箱壳体、仪器面板手板等。
塑胶注塑是常见的大批量生产,常用的钢模。

目前阶段 嘉立创支持的是 真空复模 ,其他两种后续会根据业务情况逐步扩展;

硅胶复模最大的好处是模具费便宜,比起动则几千几万的钢模,硅胶模只要几百甚至几十块,非常适合小批量产品制作(10-200套),缺点是一套硅胶模只能做20套产品左右,再做多的产品就可能产生变形风险,有品质隐患;

所以做20套产品以上,可能就需要开多一套硅胶模具;

复模方法2

 复模方法2

复模生产的流程

复模流程3

 复模流程3

复模的应用领域 及 复模和3D,CNC 的不同应用场景:

复模能制作的材质有:软胶,透明PC ,类ABS,POM,耐高温材料等。其中软胶产品是只能唯一采用复模生产的独特种类,CNC、3D打印无法加工,比如密封圈。

复膜领域4

复膜领域4

硅胶复模的价格组成:

决定复模价格的因素: 原形件制作费+硅胶模具费+零件制作费

(产品制作费*数量+原形件制作费+模具费*模具数量)/数量 =产品单价

示例:产品200*200*100的塑胶件制作成本;
1.原形件CNC加工制作400元

2.硅胶模具100元

3.浇注材料30元

只做单件的时候:400+100+30=530元(单件成本比CNC制作成本高)

制作10件:(400+100+30*10)÷10= 80元(单件成本)

制作20件:(400+100+30*20)÷20= 55元(单件成本)

制作100件(硅胶模具一套一般只能用20次,需要5个模具):(400+100*5+30*100)÷100=39元(单件成本)

原型可以用CNC加工或3D打印(也可以客户自己提供),原型品质 决定了 硅胶复模产品品质上限,所以原型会人工打磨光滑后才会进行硅胶模具制作;

报价2

报价2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论坛讨论或加我们硅胶复模群一起探讨:

二维码

二维码

网友A:
一个壳体至少两部分吧,这个费用还得乘2吧,能不能上下壳拼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壳体至少两部分吧,这个费用还得乘2吧,能不能上下壳拼一下呢?

一般来说,壳体的上下壳是需要分开制作模具的;哪怕将两者拼在同一个模具里(如下图,一模两件模具),上下壳部分也是分别占据了独立的空间体积;考虑到这点,目前我们是将两者分开报价

网友A:
制作20件(上下壳)的单件成本能做到60-80很多产品还能兜住,超过100元,不是暴利的产品很难接受这个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20件(上下壳)的单件成本能做到60-80很多产品还能兜住,超过100元,不是暴利的产品很难接受这个价格啊 ...

可以把您的产品发给我们的报价员先手工核算下,成本没有您想的那么高的;

硅胶复模工艺是 10-200件 塑胶产品最有性价比的 模式, 这个数量级 成本上和 3D打印,CNC加工 相比 都很有优势的;

当然,如果大批量,首选还是注塑,注塑 就是要开模具,初始的一次性成本很高,批量多的话,单个成本能平摊模具费用,批量少就划不来了;

楼主:
不同 数量级 的产品 ,选择不同的工艺制作,每种工艺都有他最好的适用范围 和 优缺点 ;

数量很少(1-5件)建议选 CNC 或 3D打印 是最优解; 大批量注塑是最优解;

我们尽量把这些 常用工艺 提供给客户,满足不同数量级 客户的需求;

楼主:
可以把您的产品发给我们的报价员先手工核算下,成本没有您想的那么高的;

硅胶复模工艺是 10-200件 塑胶产品最有性价比的 模式, 这个数量级 成本上和 3D打印,CNC加工 相比 都很有优势的;

当然,如果大批量,首选还是注塑,注塑 就是要开模具,初始的一次性成本很高,批量多的话,单个成本能平摊模具费用,批量少就划不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您的产品发给我们的报价员先手工核算下,成本没有您想的那么高的;

硅胶复模工艺是 10-200件 塑胶产 ...

ok,产品设计完再麻烦您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产品设计完再麻烦您们

好的,也可以扫码进群关注噢,设计时有遇到任何问题欢迎一起讨论

网友B:
这种模具开出来的壳,和实现几W块开模出来的壳有区别吗?不考虑超20件,变形的问题

网友C:
怎么解决外壳设计问题?自己设计好,再过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具开出来的壳,和实现几W块开模出来的壳有区别吗?不考虑超20件,变形的问题 ...

硅胶复模的模具是简易模具,材质是硅胶;几万块那种是是注塑模具,材质是钢的,做出来的产品更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外壳设计问题?自己设计好,再过来做?

设计上目前是需要您自己先设计好,然后提供工程图纸给我们,我们帮您生产;也可以直接提供产品过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具开出来的壳,和实现几W块开模出来的壳有区别吗?不考虑超20件,变形的问题 ...

两者做出来的产品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原材料方面:手板复模的原材料是使用A、B两种不同的液体融合通过化学和物理反应固化,成型后的产品硬度、柔韧性是与批量注塑的工程塑胶相比的;所以复模出来的产品一般是具有类似注塑产品的性能,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好的,强度性能和塑料差不多。

二是产品的光洁度:复模是通过人工或机器倒灌入硅胶模腔内通过抽真空的方式然后烘烤固化成型。如果没有准确的把握抽真空的时间,产品表面会产生气泡甚至残缺。而批量生产是通过高压注塑的方式成型,所以在表面的光洁度要明显好于手板复模;所以复模产品还需要后期的打磨,修补处理。

三是材料的颜色:虽然复模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色彩,但是它的色彩相对比较暗淡,无光泽。由于复模是一个一个灌注出来的,产品成型的时间通常要2小时以上,每次调好颜色的A组材料存放不宜过长,否则就会变质,所以如果复制超过十几个带有颜色的产品其颜色很难达到一致性(黑色除外)。而注塑的颜色是通过色粉与胶粒的参插不会在短期内变质,也更好的确保了颜色的一致性;

而在精度上,硅胶模精度没有钢模精度高,产品公差在±0.1-0.2 mm;

所以复模出来的产品一般是通过后期喷漆喷油来处理的,来达到模型表面光滑亮丽的特点。当然硅胶复模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优点是时间快,花费少,加工失败几率小等。利用一个硅胶模具可以做出20多件同样的产品,大大降低了产品的开发费用、周期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