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几台机,遇到最离谱的风扇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4-04-17):
RT,装了3台机,有1台不认NVME硬盘,折腾了几圈,主板也退换了一套,装散热器之前正常工作,然后装好。。还是不开机

测了一圈,发现拔掉风扇就好了

装了几十年机,第一次见到这么离谱的破事。

后续来了。换上新的风扇,不开机  终于就剩电源了。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A:
风扇接口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接口不匹配?

不知道。估计12v经过某个3.3v信号串进ec了,然后ec保护关机。。

换了个风扇就亮了,拔掉nvme也能点亮。真是扯着淡了,第一次遇到。

网友B:
大神,现在想装台机器,T5820或者7920这款是否推荐啊?预算2w左右,主要是画AD和跑MATLAB,有推荐不

网友:
想起大学时,在岗顶,简直流水线上这么快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说你卖电脑的,FPGA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现在想装台机器,T5820或者7920这款是否推荐啊?预算2w左右,主要是画AD和跑MATLAB,有推荐不 ...

原则上不推荐品牌机,品牌溢价太高,性价比很低,比如5820才配了个rtx2080,7920顶配都要5w+了,而且是上一代的xeon。

自己配的话,完全可以7950x3d,然后找一找工作站用的纯ecc ddr5条子,32gb或者64gb,然后配个好点的主板电源,显卡rtx4080,专业显示器,整个下来也就2w出头,性能秒掉dell品牌机。

主要这次是利民散热器风扇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说你卖电脑的,FPGA也牛

公司招人配电脑。。。。品牌机溢价15%,自己搞能省几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则上不推荐品牌机,品牌溢价太高,性价比很低,比如5820才配了个rtx2080,7920顶配都要5w+了,而且是上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招人配电脑。。。。品牌机溢价15%,自己搞能省几千。

你这得看公司,要是大公司肯定选品牌机,一个是量大能有议价权,另外就是量大了维护不好弄,没事修一下能把IT部门搞死,还不如直接扔品牌售后维修完事

网友:
涨知识了,啥风扇这么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