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下泰山派的PCB。需要多少费用。有人接吗

楼主(2024-04-17):
我只搞过2成板
完全不会啊

要改成 95MM*95MM 。单面布局元件

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网友A:
包出去...2元/pin别折腾自己啊!
上次我搞了个5G的....可把自己折腾美了,有PCIE的线.....最后给JBZ干了,PCB一条龙服务.....花钱了,就是不一样了。
自己调试一把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出去...2元/pin别折腾自己啊!
上次我搞了个5G的....可把自己折腾美了,有PCIE的线.....最后给JBZ干了,P ...

JBZ 是啥

网友A:
金百泽.....或者兴森快捷....我的高端产品就这两家,就是贵一点.....!

楼主:
眼睛痛。等长搞不了。
2块钱一pin  能不能只搞CPU Power DDR EMC 呢

网友:
嘉立创eda不是有外包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睛痛。等长搞不了。
2块钱一pin  能不能只搞CPU Power DDR EMC 呢

半包到时候出问题算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百泽.....或者兴森快捷....我的高端产品就这两家,就是贵一点.....!

请问一下过孔算价格吗。还是按器件PIN 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过孔算价格吗。还是按器件PIN 来计算。

都是按PIN,跟过孔没关系

网友:
2元/PIN,价格这么好?

网友:
画好了,,看附件

网友B:
之前也见过4核A53内置SIP 1GB DDR4的芯片,allwinner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见过4核A53内置SIP 1GB DDR4的芯片,allwinner系

1GB还是1Gb?

网友B:
1giga bytes

SW106/AIC800G3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iga bytes

SW106/AIC800G3

牛逼,这个比128MB强多了,可以考虑画demo板给项目试试。

楼主:
这玩意这么复杂啊。
DDR数据线和地址线每两根信号包地。
参考设计中滤波电容都不得随意移动及删除。

只能直接复制粘贴这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iga bytes

SW106/AIC800G3

这BGA封装太照顾layout了,电源都在中间,信号都在四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giga bytes

SW106/AIC800G3

大神推荐这片子牛啊,感谢分享

楼主:
这个泰山派 感觉没有按官方的来做啊。
而且DDR 4组数据长度只有本组等长 不同组是不等长的   a0-a7  840mil    b8-b15  1040mil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反正JLC6层板免费。

网友:
泰山派的PCB是嘉立创EDA最复杂的一个板子,值得反复学习

网友C:
泰山派? 没有华山派的? 峨嵋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泰山派? 没有华山派的? 峨嵋派呢

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记得六大派,好像就没有武当派,你可以搜一下,各种派的板子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giga bytes

SW106/AIC800G3

就是不好买,如果淘宝上好买的话,应该用的人特别多,比较容易趟坑。
感觉像是找全志定制的片子,没有推广起来。
如果推广程度能像t113、v3s那样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好买,如果淘宝上好买的话,应该用的人特别多,比较容易趟坑。
感觉像是找全志定制的片子,没有推 ...

虽然我没用过,记得当时假货宝和1688都有卖,100块以内

核心是A133这个28nm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用过,记得当时假货宝和1688都有卖,100块以内

核心是A133这个28nm die ...

请问一下。这个等长要求。好像没有手册上严格。分组等长就可以了。

分组间不超过120MIL?

网友:
等长 +包地。是基本操作了吧

最近也在搞pcie。   一般 tx 对内差分等长

tx 和 rx 是不用等长的。

然后跑在 1g byte/s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