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用配电箱规划的合理吗?

楼主(2024-04-17):
配电箱只有9个2p位

网友:
感觉槽点有点多。

3个漏保串联,没必要。而且分路全是漏保,总闸就没必要漏保了。
照明与普通插座别共用,不然插座跳闸后没有照明,况且一般照明不用漏保的。
客厅空调,如果是3匹的+电辅热,25A不够,要上32A。

剩下的给楼下补充

网友:
3个漏电保护,没有必要吧?

网友:
高精密的电器需要用得到过欠压保护,现在基本上都是宽电压的。漏保一个总的就行了。照明与插座要分开,弄得好的,一个房间一路线。空调和厨房的线路要留足。

网友A:
楼主对3个公司的漏保都不放心,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3个公司的漏保都不放心,一起上

还是你懂我😂😂,可能三个改为两个就好。

楼主:
(1)过欠压保护不知道是空开自带跳闸那种好,还是下面图片那种自恢复的好?
我了解了下空开自带那种响应跳闸的时间很短200ms左右,而下面自恢复那种好像要几秒十几秒。
(2)照明和普通插座并到一起,除了跳闸和主动关闸同时断电带来不便外,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串联是可以的,但是串联这么多没必要,买三个的花费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好的。漏电保护器实验按钮按下有反应就说明漏电保护器正常没必要这么多。(总漏电必须双级2p漏电保护器)

过欠压应该在总空开后面。

厨房与卫生间插座才用20a那线就是2.5显然不够的,厨房最好是两路2.5,或者单路4,或者两路4。如果有大功率电热设备那必须单独一路。

厨房,洗澡间最好单独一个漏电,必须2p双级的漏电保护器。

智能空开电表很有用,可以方便与主表核对用电情况。

照明单独一路接在总漏电前面单独一个漏电保护器,当然与插座共用也可以的真没必要单独拉照明一路。

如果你那里经常打雷雷击事件多,一定要放雷器。

过欠压很有用,防止线路故障过压烧毁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保护器串联是可以的,但是串联这么多没必要,买三个的花费还不如直接买一个好的。漏电保护器实验按钮按 ...

过欠压有必要和总空开分开,单独装一个自恢复的那种吗?还是和总空开集成,跳闸那种就好?

网友C:
家里的方案  ABB的自动过欠压保护,可以切手动,作为入户第一个开关    然后电磁漏保汇总,分的是小的电子漏保和空开一样大,接插座厨房卫生间啥的     普通的电子漏保接照明空调之类的不易触电的地方。 除了入户一个是ABB的,其他都是西门子的。后来发现两道漏保意义也不大,因为电磁的太灵敏了,二级漏保根本来不及跳闸,第一级就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欠压有必要和总空开分开,单独装一个自恢复的那种吗?还是和总空开集成,跳闸那种就好? ...

常见与空开配合的那种过欠压不能自动复位。优先买自恢复的款式,因为有时候突然电压波动很正常,要是没有自恢复需要人工合闸。

漏电切勿串联,否则一路漏电可能前面一个总漏电优先跳闸这样没法断开故障分路恢复供电。正确顺序是总空开后面分多路漏电,漏电要买2p双极的不是四个接线就是,要跳闸后零火都能断开那种。

网友D:
有些前端漏保设计方法不如后端漏保,比如两个空调的插座回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前端漏保设计方法不如后端漏保,比如两个空调的插座回路等等

末端漏电不能照顾到线路漏电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与空开配合的那种过欠压不能自动复位。优先买自恢复的款式,因为有时候突然电压波动很正常,要是没有 ...

串总漏保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回南天我就是因为这样瞎黑点了两天蜡烛😄。
可是为了多一级漏保保险些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以后回南天到来注意点就好,如果是线路的问题再动手接线排查。
漏保好像都是双极同时断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的方案  ABB的自动过欠压保护,可以切手动,作为入户第一个开关    然后电磁漏保汇总,分的是小的电子 ...

看了下ABB的这款过欠压好像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ABB的这款过欠压好像还可以啊

对的,这款我也是被别人安利的。

这款不错的,至少用着比开发商配的国产的要放心

网友E:
感觉现在的小区供电,也不像农村供电。欠压的可能性很小。

大部分电气都是宽电压输入,感觉欠压保护其实没必要。

感觉完全没必要 那么复杂,冰箱倒是可以单独弄一个。比如出远门,所有电器都断电,但冰箱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现在的小区供电,也不像农村供电。欠压的可能性很小。

大部分电气都是宽电压输入,感觉欠压保护其实没 ...

只有读高中的时候碰过一次,电工修外面线路时把三相线路接错直接380V入户,把很多家的电器都烧了,我家也烧了一台索尼DVD机的保险丝。
后来就没听说过过压的,可能有时候过压我们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读高中的时候碰过一次,电工修外面线路时把三相线路接错直接380V入户,把很多家的电器都烧了,我家也 ...

现在商业的小区,配电设施还是很全的,顺序上电、过压、过流、漏保都有的。。

感觉没必要话太多精力在这个上面,当然,多配置也没什么坏处。

楼主:
然后我想到空开和过欠压还是分开比较好?因为集成合一的如果跳闸了就不知道是曾经过载过,还是曾经过压过,不敢去合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现在的小区供电,也不像农村供电。欠压的可能性很小。

大部分电气都是宽电压输入,感觉欠压保护其实没 ...

小区里面供电复杂,线路与设备老化后可能断零线造成220变380,很有必要装。

这么说吧,线路用的都是便宜能用的杂牌开关,安装人员也是灯泡电工毫无规范,后期维护是不出大问题是不会有人真的巡查维护的。空开>过欠压>之路漏保最基本标配了。选配有智能空开电表,保险丝,防雷器

网友B:
基本就这样,如果非雷击地区防雷可以不要。

网友:
当初也是参考了一些网上的建议。实际我就今天打开了一次,一直没开过。。。

网友F:
漏保只保护厨房和卫生间就好了,其他地方如果因为厨房潮湿而已也一起掉电,路由器鱼缸冰箱啥的就惨了。另外卫生间的灯里的留地线,给浴霸用。

网友G:
厨房20A会不会不够?
电磁炉微波炉冰箱洗碗机烧水壶电饭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厨房20A会不会不够?
电磁炉微波炉冰箱洗碗机烧水壶电饭锅

这么算如果加上以后可能有烤箱好像是不够呢,不过最多就调整为用25A了,因为厨房就一条线路也不知道埋线的情况,以后跳闸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保只保护厨房和卫生间就好了,其他地方如果因为厨房潮湿而已也一起掉电,路由器鱼缸冰箱啥的就惨了。另外 ...

我认为这个规划好像不太合理吧?
可能是我比较谨慎,我认为家里所有的电器都要至少经过两道漏保,一级失效了还有另一级保护(有时候真的很久没去按那个东西测试下漏保是否正常)。

楼主:
我上星期就是去按下前业主留下的那个普通插座的漏保测试,即刻冒烟。
看那成色和上面的灰泥估计六七年都没按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就这样,如果非雷击地区防雷可以不要。

如果把三个房间的空调插座由漏保+空开换成半个位的空开,前面还有两级总漏保,然后加上半个位的防浪涌是否可以呢?
不过半个位的防浪涌就只有国产品牌的了,好像找不到西门子或者施耐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星期就是去按下前业主留下的那个普通插座的漏保测试,即刻冒烟。
看那成色和上面的灰泥估计六七年都没 ...

如果不打算线路重装修建议保守升级,空开箱子配置与线路布线是对应的不建议重组,按照这个旧的组合换新的空开与漏保就可以了。

花上千元买进口空开还不如把家里开关与面板重新换新为公牛。空开可以选择正泰,好点的买公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把三个房间的空调插座由漏保+空开换成半个位的空开,前面还有两级总漏保,然后加上半个位的防浪涌是 ...

1P位漏保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 ... 0&submit=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打算线路重装修建议保守升级,空开箱子配置与线路布线是对应的不建议重组,按照这个旧的组合换新的 ...

不太信的过这些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H:
1P位漏保 https://www.schneider-electric.cn/zh/search/?q=A9D93620&submit=Search

感谢推荐!

楼主:
最终确定成这样
空气开关A数保持和原来一样。防浪涌西门子的太贵可能会换其他品牌的。ABB和梅兰日兰总漏保是买的二手拆机货没多少钱所以也加上了。
总空气开关之所以不用带欠过压跳闸那种的,是因为想到打雷可能会发生频繁跳闸。
介绍个购买西门子的地方,西门子官方商城。跟客服说想要折扣,客服会让你提供公司名和联系方式,并加销售的微信,可以享受商城价7折优惠:
https://mall.siemens.com.cn/

网友H:
总开关+拼接的电磁漏保+2路汇流排+自恢复过欠压(下进上出)+7路汇流排+分路漏保空开,   线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开关+拼接的电磁漏保+2路汇流排+自恢复过欠压(下进上出)+7路汇流排+分路漏保空开,   线都不用了 ...

第一次知道有汇流排这东西。

网友:
并总线线压接或者汇流排,千万别手拉手直接进一个端子里。

楼主:
空气总开关搞错了,应该要用400V 2P的。对配电器件不熟悉,选型挺难挺花时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总开关搞错了,应该要用400V 2P的。对配电器件不熟悉,选型挺难挺花时间的。

同级别漏保多级串联,以后跳闸跳前不跳后,各种乱跳。

纯粹浪费钱还给自己找麻烦,一点作用也没有。还不如改为空开电表与保险丝。

网友:
我的是每个次卧, 厨房,主卧与主卫,公共卫生间与生活阳台,观光阳台与客厅,分各个的配电箱,归一个断路器控制。冰箱网络常闭的单独有一个配电箱。

网友:
我是还要加一个备自投,再搞个10kva的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