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使用的自恢复保险丝常温20-25Ω的有吗

楼主(2024-04-17):
选择这个规格目的是:
平时;正常情况下就当20欧姆电阻使用;
防止485坏;影响通讯链路

网友A:
熔断一次后就变大10欧,几次后就一百欧了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串个20欧电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熔断一次后就变大10欧,几次后就一百欧了

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使用次数限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使用次数限制?

是的,自恢复保险丝反复熔断是会老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恢复保险丝反复熔断是会老化的

学习了,看样子设计时要注意

网友C:
我一般用100mA/60V的规格,静态电阻十几~二十几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用100mA/60V的规格,静态电阻十几~二十几欧

100mA使用在通讯线上面,是不是偏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mA使用在通讯线上面,是不是偏大了

不大,我也用100mA的。
485带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用50mA不太安全,然后没别的规格了。最小就50,然后下一档次是1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大,我也用100mA的。
485带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用50mA不太安全,然后没别的规格了。最小就50,然后下一档 ...

100ma,断开电流一般在3倍是300ma,我感觉也是偏大了;虽然我也用1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大,我也用100mA的。
485带终端电阻的情况下用50mA不太安全,然后没别的规格了。最小就50,然后下一档 ...

50ms从机30个使用多年,没有出现意外过,
使用100ma的电路,额外添加了10~20欧姆电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ma,断开电流一般在3倍是300ma,我感觉也是偏大了;虽然我也用100ma的。。。。。 ...

不要忘了工业品要过高低温的。
高温状态下自恢复保险的允许电流会变小。为了保证高温的时候够用,常温就得取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