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U购买钢化膜,我实测严重影响触摸灵敏度、指纹识别率

楼主(2024-04-17):
我淘宝买了。跟吹嘘的完全是两码事:

1。对手机屏幕并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相反很可能因为特它的厚度,变成了传输撞击,导致屏幕更容易碎。我的S23U的屏幕就因此碎掉。

2。触摸灵敏度大幅降低。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虽然勉强能使用,也能勉强适应 ,但对比贴膜前的灵敏度,真的一个天上,一个地狱。

3。钢化膜无法传输指纹。于是在钢化膜中间挖了一个2cm直径的圆孔,这个圆孔严重影响屏幕观看效果。

4。虽然挖了圆孔,指纹识别的效果,还是生不如死的痛苦。

可能有杠精说,你买的淘宝货太便宜了。

于是我在京东输入:S23U 钢化膜 自营,前三位的钢化膜的评价,跟我上面的感受完全一样:

网友:
我先把膜撕了,然后搬个板凳坐二楼等着。。。

网友A:
我的opppo手机原配的就是一层薄薄的塑料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opppo手机原配的就是一层薄薄的塑料膜

S23U使用水凝膜(就是薄薄的一层)灵敏度没有任何降低,指纹也能正确识别。

S23U的屏幕保护要点,一定要手机壳的侧面高度,比屏幕玻璃的侧面高度高出3mm才足够安全。而不是靠钢化膜的保护。

网友B:
印象中三星手机自带屏幕贴膜?我用了一年多才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三星手机自带屏幕贴膜?我用了一年多才撕掉

应该就是水凝膜。

S23U出厂的时候没有。

网友C:
挖空是什么意思?膜上一个洞?

网友D:
钢化膜有一种是两侧边粘住,还有一种是类似于全贴合的, 各有优缺点. 据说全贴合的对指纹影响小. 只是硬膜太麻烦, 我一直在用软膜,

网友:
裸奔手感好啊,简简单单,就是小心别摔着

网友:
我也买过一次钢化膜,不是三星手机,也是触摸灵敏度太差了,又换回水凝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空是什么意思?膜上一个洞?

物理上还是一整块膜,但贴到屏幕后,指纹位置会出现一个2cm左右直径的圆形,屏幕点亮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圆形阴影。

有强迫症的人估计会难受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化膜有一种是两侧边粘住,还有一种是类似于全贴合的, 各有优缺点. 据说全贴合的对指纹影响小. 只是硬膜太 ...

我买的就是全贴合的。否则指纹肯定无法识别。

网友:
为什么不买碎屏险

楼主:
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很亏!

因为我上过当。

三星note10的时候我买过碎屏险,加了490元,京东自营买的手机,并且选择了2年碎屏险)

结果半年后真的摔碎了外屏玻璃,找京东。京东给了我一个微信号,让我去保修。

这个维修号后来我共享给大家了。修手机的确不错

原来京东的碎屏险,跟三星完全无关,是京东自己赚的钱。外屏玻璃碎了,京东的维修商,只帮忙换一块外屏玻璃,而且不一定是原装的外屏玻璃 。

更坑的来了:只要使用使用过一次碎屏险,这个保险就失效,不会再给你赔第二次。

为什么亏?

三星note10屏幕我后来又碎了(2023年3月),我找现在东莞的维修商,人工费200元,三星原装外屏31元。总共花了231元。

也就是说,京东自营要你买490元的保险,最后你坏了,只赔给你231元,然后告诉你这个保险已经完成,以后再碎屏也不会赔了。天下有这么黑心的保险吗?!

网友E:
一年490这么贵,消费者会默认为是三星售后换原厂家屏幕模组,而不是用高仿件修复应付了事就行了。

看看我的vivo碎屏保险一年249,原厂屏幕组件全套材料成本1500左右。关键点服务由vivo售后提供,且明确说明是更换原厂原装屏幕一次。且我的手机属于vivo nex高端系列有nex专有电话热线,接通快且服务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年490这么贵,消费者会默认为是三星售后换原厂家屏幕模组,而不是用高仿件修复应付了事就行了。

看看我 ...

碎屏保要看手机的价格的。三星手机贵,保费肯定也贵。

另外,你的OPPO 保险条款里面,并没有指出如只是外屏玻璃破碎,是更换整个屏幕总成。

很可能OPPO 也只是更换外屏玻璃,价值估计也就100多。

如果外屏玻璃不是全贴合的,外屏玻璃更换人工费20元。

网友F:
是不是直版的手机贴钢化膜好些
我那台s23和苹果手机都贴了钢化膜
触控灵敏度好想差不多
但指纹要重新录进去与没贴膜时候应该有些差距
苹果没有指纹就没什么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直版的手机贴钢化膜好些
我那台s23和苹果手机都贴了钢化膜
触控灵敏度好想差不多

我老婆的苹果14 pro max的确是钢化膜影响不大。

反正三星S23U不行。

网友G:
我还是习惯裸奔, 虽然放口袋偶尔还会有一丝丝划痕, 但是可以一直爽到淘汰那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三星手机自带屏幕贴膜?我用了一年多才撕掉

S21U出厂有,后面撕掉后感觉又换了一台手机,哈哈哈哈

网友:
对,保护主要靠手机壳的厚度,OPPO手机以前去手机店的时候免费贴过,好像是多长时间可以免费换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习惯裸奔, 虽然放口袋偶尔还会有一丝丝划痕, 但是可以一直爽到淘汰那天的... ...

你生活在象牙塔里面啊。

我就不一样,整天在工地和乱石路上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碎屏保要看手机的价格的。三星手机贵,保费肯定也贵。

另外,你的OPPO 保险条款里面,并没有指出如只是 ...

vivo nex 我之前也购买过,确实是更换整个屏幕总成的,屏幕更换前后色温不一样了。
不过vivo的售后水平也不大行,我更换屏幕后用了一段时间屏幕就脱胶了

网友:
现在新买的realme、oppo和一加一千多块的手机出厂已经是贴好膜的了,还会赠送一个手机套。家里的iPhone都贴钢化玻璃膜,不贴膜和贴膜都有用过和摔过,不贴膜的摔坏了外屏,贴膜的都是摔坏玻璃膜,老婆手机放在手提包里,基本上一年要换一到两次膜,磕磕碰碰太多了,触摸没差别,10几块钱到100多的玻璃膜都用过,贵的质量会好很多,特别是那些号称大猩猩玻璃或者肖特基玻璃的,会耐用一点,没那么容易一碰就烂,水凝膜只在手表上用,触摸手感不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生活在象牙塔里面啊。

我就不一样,整天在工地和乱石路上活动。

好好的经营你的邮购部不行吗?非得去搬砖,邮购部当年可是 遥遥领先 lichuang商城 至少10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好的经营你的邮购部不行吗?非得去搬砖,邮购部当年可是 遥遥领先 lichuang商城 至少10年啊! ...

邮购部当年的确是遥遥领先,但遇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扩充到足量的品种,需要几千万甚至过亿的资金。

当时有一家香港公司想注资,但要求我也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考虑再三,我还是喜欢自由没有约束的生活。

现在我很庆幸当时的决定,否则现在是否能赚到钱不能肯定,并且,绝对会短命很多年。

钱不用很多,衣食无忧,能供养孩子读好的私立学校,我已经很满意。

我不喜欢不能自己控制的生活。被资本劫持的冒险生活,我没有兴趣。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老婆的苹果14 pro max的确是钢化膜影响不大。

反正三星S23U不行。

1.S23U可以贴钢化膜,因为我就是一直在用
2.钢化膜手感和视觉比软膜好很多
3.中间并没有一个圆孔,点亮或息屏任何角度都看不到那个圆,就是一个整体
4.至于指纹灵敏度降低问题,在设置里有个设置可以照顾贴膜降低灵敏度的问题,贴好后开启那个选项,删掉之前的指纹,重新录,也能是秒解锁

我买的是那种需要滴那个液体,然后紫外线照射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1.S23U可以贴钢化膜,因为我就是一直在用
2.钢化膜手感和视觉比软膜好很多
3.中间并没有一个圆孔,点亮或 ...

“需要滴那个液体,然后紫外线照射” ?

这个可以试试。

购买链接有吗?我买一份试试。

触摸灵敏度当然要选中,否则钢化膜是完全使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滴那个液体,然后紫外线照射” ?

这个可以试试。

叫UV光固化,钢化膜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67002e8d61pprg
要注意问清楚,UV灯有没有送,我是之前买的另一家很贵的UV钢化膜,送的UV灯,一直留着,后来买的这家便宜的,忘记有没有送灯了,但膜的质量我没感觉出来差别

楼主:
是买这款吧?

已经购买。

网友J:
不建议用这玩意,我贴过,也是指纹巨难用,又揭了。
前几天水凝膜刮坏了,新买的没到,裸奔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建议用这玩意,我贴过,也是指纹巨难用,又揭了。
前几天水凝膜刮坏了,新买的没到,裸奔了几天。 ...

其实我不使用指纹 😁😁

只要触摸灵敏度能不那么难受,我认为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使用指纹 😁😁

只要触摸灵敏度能不那么难受,我认为就OK了。

那还好,触摸还是可以的。
UV胶注意不要把上面的喇叭孔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使用指纹 😁😁

只要触摸灵敏度能不那么难受,我认为就OK了。

是的,触摸没有任何问题
指纹也是秒解的,前提是,要开启有个选项叫灵敏度啥啥的,针对保护膜的一个功能

网友K:
最近让note10+裸奔了…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最近让note10+裸奔了…爽

裸奔太滑了,不习惯。

网友:
曲面屏贴钢化膜会边缘剥离白边然后易碎,隔手,最后就是无法拆下来更换,轻则刮伤损伤疏油层,重则屏幕报废。

贴的时候听筒与按钮非常容易进胶水造成手机损坏。

我的手机虽然没有物理按钮,但是听筒距离屏幕太近还是进胶水,好在我的手机听筒在升降摄像头里面,相当于多层防护只是外网轻微堵塞。

网友L:
钢化膜影响指纹
水凝膜太软,有划痕
贴膜店的裁剪膜翘边,移位
我都试过,目前认为最满意的是菲林膜,接近原屏的触感,完全不影响指纹,不会翘边,贴合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L:
钢化膜影响指纹
水凝膜太软,有划痕
贴膜店的裁剪膜翘边,移位

我使用的水凝膜已经很好。都是我弄坏才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裸奔太滑了,不习惯。

手指最近脱皮,指纹不太能被识别……加上手机壳老是拱膜,干脆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