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最近在选型运放,有些参数不太懂,请大家指导下

楼主(2024-04-18):
我先举个栗子, 比方说我现在在看  这颗IC       TPH2501

 Unity-Gain Bandwidth: 250MHz
 Gain Bandwidth Product: 120MHz
 High Slew Rate: 180V/μs
 Offset Voltage: 500μV Max.
 Low Noise: 6.5nV/√Hz
 Rail-to-Rail Input and Output
 High Output Current: > 100mA
 Excellent Video Performance:
Diff Gain: 0.02%, Diff Phase: 0.3°
0.1dB Gain Flatness: 25MHz
 Low Input Bias Current: 0.3pA
 Thermal Shutdown
 Supply Range: 2.5V to 5.5V

三个疑问 :
1.  从上面参数看  Unity-Gain Bandwidt  是250MHZ      ,Gain Bandwidth Product  是120MHZ      ,那如果我得增益需要设置成2  是不是带宽就是 120M/2 =60M?
2.  Unity-Gain Bandwidt 和  Gain Bandwidth Product  有什么区别,    Gain Bandwidth Product  是不是 增益和带宽的乘积? 那当G=1的时候   Gain Bandwidth Product不应该等于 Unity-Gain Bandwidt 吗? 但是这里不同  求解。
3.  这个带宽增益图是什么意思,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G=2得时候  带宽在30Mhz的情况下 就会衰减了?  (那和我第一个疑问下 算出来的频率 不是有出入了)

那如果我需要一个  G=2的情况下 ,输出频率需要在50M以上    输出电压在VPP=2V的系统里 可以用这颗吗?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先看开环增益图。如下图。当gain=2时,y轴对应6dB,可以看此时的频率是多少,如果不能满足需求,就不能用。

网友A:
个人认为:
1、对
2、两者一般接近,但是不一样。可以看GPT说法
区别
定义:单位增益带宽是一个特定的频率,而增益带宽积是一个乘积值。
应用:单位增益带宽用于确定放大器在特定增益设置下的最大工作频率,而增益带宽积用于在设计时平衡增益和带宽。
特性:单位增益带宽是放大器频率响应的一个固定点,而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固定的值,表明增益和带宽的乘积是恒定的。
在实际应用中,工程师会根据所需的增益和信号频率来选择合适的放大器。例如,如果需要高增益和低频率操作,那么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应该足够大,以确保在所需增益下仍有足够的带宽。相反,如果需要低增益和高频率操作,那么单位增益带宽应该足够高,以满足高频信号的需求。
总之,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带宽积都是描述放大器频率响应特性的重要参数,但它们侧重点不同,一个关注特定增益下的频率,而另一个关注增益和带宽的乘积。
3、注意带宽不是说开始衰减那个点,而是说-3db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
1、对
2、两者一般接近,但是不一样。可以看GPT说法

谢谢 讲的比较明白 , 就是关于第三点   -3db 的话 相当于 信号衰减成原先的一半了,那样的话    我输入电压1v的正弦波  g=2的话, 那刚好卡在-3db的频率的话 那输出还是等于1V吧?,那运放  不是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讲的比较明白 , 就是关于第三点   -3db 的话 相当于 信号衰减成原先的一半了,那样的话    我输入 ...

-3db大概是0.707吧不是0.5。  确实就这样,频率高了增益就是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b大概是0.707吧不是0.5。  确实就这样,频率高了增益就是会下降。

看来电路重新设计下 ,想办法 把范围做到G=1 会比较理想一些

网友:
不懂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