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输出的中文是否GB2312编码?

楼主(2024-04-18):
最近在做海康摄像机的字符叠加,用的是HTTP请求方式

http请求里面body内容是这样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TextOverlayList version="2.0" xmlns="http://www.hikvision.com/ver20/XMLSchema">
    <TextOverlay>
        <id>1</id>
        <enabled>true</enabled>
        <positionX>0</positionX>
        <positionY>528</positionY>
        <displayText>电站: 4412346</displayText>
    </TextOverlay>
    <TextOverlay>
        <id>2</id>
        <enabled>true</enabled>
        <positionX>0</positionX>
        <positionY>496</positionY>
        <displayText>流量:3.321</displayText>
    </TextOverlay>
</TextOverlayList>

里面“电站”两字被转换为HEX格式e7 94 b5 e7 ab 99,并不是GB2312编码

我用在线UTF-8转换“电站”,并不是这个结果

这个xml文本里面中文字是用了什么编码

用printf函数怎样输出这种编码,mdk编译器

网友A: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
printf并不会改变原来的文本编码,要改你得先转换编码再调用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
printf并不会改变原来的文本编码,要改你得先转换编码再调用printf ...

是的,写的是UTF-8
但我用在线UTF-8转换电站两字,不是e7 94 b5 e7 ab 99

网友:
不用那么纠结,你把你的.c文件或.h文件用utf8保存,出来的自然就是utf8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写的是UTF-8
但我用在线UTF-8转换电站两字,不是e7 94 b5 e7 ab 99

文件编码格式修改为utf-8,你肯定是转错了,utf-8就是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编码格式修改为utf-8,你肯定是转错了,utf-8就是这个值

我看网上那些UTF-8转换工具都是电站
7535 7AD9
所以就不知道哪个是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那些UTF-8转换工具都是电站
7535 7AD9
所以就不知道哪个是对了 ...

这是utf16

https://www.toolhelper.cn/EncodeDecode/EncodeDe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utf16

https://www.toolhelper.cn/EncodeDecode/EncodeDecode

多谢,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