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入2块西数企业级硬盘HC530,贴纸和smart项目也有不同

楼主(2024-04-18):
在电商平台不同卖家购买了2块西数HC530 14TB企业级硬盘,价格大约820每块。
2块硬盘放一起就发现都是2020年的,贴纸排版居然不同。
左边这块排版与电商图片一样,正常。
右边这块排版不同,还在贴纸角落发现一枚指纹印。用3个不同的硬盘软件都无法读取到写入量,SMART信息缺失了一些项目。

之前在某论坛看到说西数的HC系列清零软件已经流出,只是价格昂贵,看来以后买盘也要小心了

楼主:
右边这块的指纹印,用手指沾口水无法擦去。看起来指纹是在贴纸背面的不干胶上

网友A:
贴纸不同,不能说就是假的。

造假的人肯定做成贴纸一样 😁😁

网友:
楼主参考这个帖子,自行判断一下

如何判断二手硬盘是拼装盘?(使用不同的硬盘尸体拼装而成)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14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纸不同,不能说就是假的。

造假的人肯定做成贴纸一样 😁😁

我最感觉不对劲的是SMART信息缺失了一些项目。无法查看到写入量和读取量。
我买了很多块西数的HC硬盘,正常都可以显示 读取量写入量的。

说明现在卖家已经有一些手段可以删除smart信息,如果再把上电时间和通电次数清零,那就是清零盘。

楼主:
正常的硬盘smart:

不正常的硬盘smart:

网友B:
你这价格好像也不正常了,我在JD买的16TB的东芝....原包散货带增票也要16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价格好像也不正常了,我在JD买的16TB的东芝....原包散货带增票也要1600了.... ...

服务器拆机盘,这价格也算贵的了。去年是50元/TB

楼主:
卖家说型号后缀不一样,渠道不一样。6L0是某为服务器拆机的。看了他家很多硬盘的晒图都看不到写入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感觉不对劲的是SMART信息缺失了一些项目。无法查看到写入量和读取量。
我买了很多块西数的HC硬盘,正 ...

你不用纠结这些数据。

全面扫描一次,使用hdd类似的软件。看看扫描结果就知道盘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纠结这些数据。

全面扫描一次,使用hdd类似的软件。看看扫描结果就知道盘的好坏。 ...

那我先用victoria慢扫一遍。没问题就继续用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先用victoria慢扫一遍。没问题就继续用着了。

victoria可以的。这是hdd的Windows版本。

你将扫描结果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估计要1来个小时才能扫描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ctoria可以的。这是hdd的Windows版本。

你将扫描结果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估计要1来个小时才能扫描 ...

要到明天了,显示还要14个小时

网友:
这个不一定准确的吧。 我5年前买的 2T硬盘(京东西数旗舰店买的),测下来也没有F1,F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到明天了,显示还要14个小时

能把victoria软件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victoria软件分享一下吗

坛子里就有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9&pid=11996618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到明天了,显示还要14个小时

才扫描了9%就有7个绿块,感觉状态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就有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775439&pid=11996618 ...

多谢 ,以前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扫描了9%就有7个绿块,感觉状态不行啊

扫完看看。

有坏块就绝对不能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扫描了9%就有7个绿块,感觉状态不行啊

我检索了一下,西数的企业盘规律地出现绿块是正常。貌似是磁头归位重启的时候出绿块。
如果二次扫描该位置,绿块应当消失。

【图片】HC530慢扫描出52个绿块,这盘留不留?大佬们给个意见。【硬盘吧】_百度贴吧
https://tieba.baidu.com/p/8552594193

楼主:
晕死,我远程桌面查看进度,结果win7卡死在登录界面了,只能重启了。

中午看了下进度大概90%,没有坏块,只有十来个绿块。应该没问题。晚上再把最后10%单独扫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检索了一下,西数的企业盘规律地出现绿块是正常。貌似是磁头归位重启的时候出绿块。
如果二次扫描该位 ...

硬盘容量越大,这种问题就明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到明天了,显示还要14个小时

这个扫描和mhdd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扫描和mhdd一样吗

类似吧,比较认可mhdd和victoria,我没有主板能跑mhdd。
不过victoria跑在win下也会受系统资源影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类似吧,比较认可mhdd和victoria,我没有主板能跑mhdd。
不过victoria跑在win下也会受系统资源影响 ...

刚还有个j1900的小电脑,用U盘启动用来扫磁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还有个j1900的小电脑,用U盘启动用来扫磁盘

我有个老古董N270,不知道能跑啵

网友:
有sata口就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