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段C代码的输出结果是什么?

楼主(2024-04-18):
#include <stdio.h>
float Test;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Out  = 0xff;
    Test = (float)(((signed short int )Out) << 8);
    printf("Test:%f!\n", Test);
    return 0;
}

网友A:
有符号左移啊,目测编译器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符号左移啊,目测编译器相关

左移应该是会忽略符号位,右移参与

网友:
不过经过运算符后会成为int
(float)((signed short int )(((signed short int )Out) << 8));

这样才是-256

楼主:
我用clion测出来的结果居然是正数

网友:
METOR AI 结果如上,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ETOR AI 结果如上,简洁明了。

你用clion试下
应该二楼是正解

网友A:
找了手头几个编译器、运行平台跑了下。 啥都别说了,这代码质量堪忧。

ICCAVR +m328 (ICC, 8bit AVR):

Arduino +m328 (GCC, 8bit-AVR):

VS2005 +Win32 (VS, Win32):

Arduino +Esp8266 (GCC, 32bit-XTENSA):

总结下来就是,8bit 平台会忽略 signed short int,移位时直接按无符号硬怼;
32bit 平台会把 signed short int 升格为 signed int32,然后就是更大的整数了。

一般很少用 signed 移位,就是避免这种坑;

在 AVR 的指令里右移有三种 ASR  ROR  LSR,左移只有两种 ROL  LSL.
缺少的那个 ASL(算数左移)就是一楼位置的代码功能,显然是个指令制定者都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实际在 C 里升格降格都理不清的话,更别说底层指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手头几个编译器、运行平台跑了下。 啥都别说了,这代码质量堪忧。

ICCAVR +m328 (ICC, 8bit AVR):

32位平台扩展成signed int也说不通啊,带符号扩展应该值不会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clion试下
应该二楼是正解

要这么玩是吧,看看下面的提问方式和答案

METOR AI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玩是吧,看看下面的提问方式和答案

可以啥啊,回答的两个都有问题,第一个,都是8位的,左移8位后不是为0x00了么,怎么可能还会是0xff?
第二个,0xff00是有16位带符号数,怎么可能类型转换为float后会变成正数?

网友C:
我认为是65280,左移完成为0xFF00,float强制转化就是652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啥啊,回答的两个都有问题,第一个,都是8位的,左移8位后不是为0x00了么,怎么可能还会是0xff?
第二 ...

左移8位后不一定还是int16,除非(float)((int16)(((int16)out)<<8)))=-2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是65280,左移完成为0xFF00,float强制转化就是65280

左移前不是已经强制类型转换为singend int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移8位后不一定还是int16,除非(float)((int16)(((int16)out)

那((int16)pp), 这个类型转换后的数据是啥类型的?结果是多少?
int16的数据左移8位,类型就有可能就不是int16了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移前不是已经强制类型转换为singend int了么

对,做以前是int16,但是左移完成后就不一定是int16,因为值溢出了,比如C#这种 int16 pp, byte ff=0xff; pp=(int16)ff<<8就会报错 ,而且这种情况下 pp=(int16)((int16)ff<<8)可以正常执行,但如果pp=convert.toInt16((int16)ff<<8)编译不报错,程序直接崩溃,因为数据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位平台扩展成signed int也说不通啊,带符号扩展应该值不会变啊

不是说不说得通,是 VS 调试界面明确发生了位扩展。

并且在发生位扩展的时候,根本就是按照无符号数进行操作的。
AVR 指令里唯独缺少算数左移,应该就是发生带符号溢出时,数学上没有个统一的标准,索性就不做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