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机不能安装木工锯片,这是很多人血的教训得出来的

楼主(2024-04-19):
【血的教训:角磨机装木工锯片-哔哩哔哩】 https://b23.tv/iKTnsr4

楼主:
哈哈,我安装过,锯竹子 😁😁😁

现在不会了。我有了东成马刀锯(往复锯)。

网友A:
我也装过,用过一二次,还买过改装成台锯的套件,一次也没有用过。。。

后来发现,这其实是最危险的工具之一,就再也没用过了。。

现在我有了,电动往复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装过,用过一二次,还买过改装成台锯的套件,一次也没有用过。。。

后来发现,这其实是最危险的工具之 ...

角磨机切割PVC板、PVC水管还是很好用。

网友:
主要是切割点和手持点之间的力臂,一旦受阻就握不住了,飞起来就飞刀一样。

网友:
角磨机不能用带锯齿的锯片,太危险了

网友B:
角磨机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没有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没有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有安全一些的替代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有安全一些的替代品么?

没有吧,做好防护措施,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尤其是不拆保护罩、不安装带锯齿的刀片。
角磨机转速太高了,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我被切过,缝了9针

网友:
用这种锯木头

网友:
这种切割片不能装角磨机上用,p的图还没有防护罩,商家谋财害命。
角磨机,是磨机,用途是打磨,因为和直磨机输出轴角度相差90度,所以才叫角磨机,直磨机谁见过有装切割片的?那个飞起来更要命。

网友:
角磨机太便宜,太容易携带,速度太快

太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是最危险的电动工具,没有之一。

+1

网友:
有专用的木锯片

网友D:
千万不要用,太危险了。
主要是握持方式,很容易甩。
应该使用电圆锯,那种握持会稳得多。

角磨机装木工锯片,都是底素质操作工图省事搞出来的,不符安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用,太危险了。
主要是握持方式,很容易甩。
应该使用电圆锯,那种握持会稳得多。

谢谢,我没用过我只是见过 他们弄过

网友:
想起这个,之前用这种东西,在铝材门框上开了一个86底盒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要用,太危险了。
主要是握持方式,很容易甩。
应该使用电圆锯,那种握持会稳得多。

我看到外墙是否使用电圆锯开瓷砖的。

网友E:
锯片上的图片已经告诉你应该配哪种工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外墙是否使用电圆锯开瓷砖的。

那个叫云石机,外观和圆锯差不多,但一般锯片尺寸小一点,转速高得多。

网友F:
我用这种锯片加可调速角磨机,很好用可以适用各种情况。

网友G:
建议用喜利得的工具,工具自带刹车,而且开关是手压着,脱手就立刻刹车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这种锯片加可调速角磨机,很好用可以适用各种情况。

第一这个东西没有锋利的齿,第二不要用来锯木头。角磨机用来打磨切割金属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锯片上的图片已经告诉你应该配哪种工具使用。

这个不是角磨机?

楼主:
图片里面的是:电圆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用喜利得的工具,工具自带刹车,而且开关是手压着,脱手就立刻刹车停止了。 ...

真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