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龙腾 的NMOS 08R065WB的替换品么?顺便看看热成像的效果

楼主(2024-04-19):
奥睿科的usb充电器。次级输出的整流管子短路了。型号是08R065WB。我淘宝找不到这个型号。大佬们知道替换品么?

楼主:
红外成像仪真是查短路的利器。非常快速和准确。

网友A:
https://www.lonten.cc/zhongdiyaSGT_MOSFE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lonten.cc/zhongdiyaSGT_MOSFET.html

谢谢,就是没看到型号一样的

网友:
这个封装的MOS管是常规料,应该可以通过分析输出电压/电流大小去选符合的管子的,再不行你整个100V的上去,肯定不会出问题,最好是两个管子一起更换

网友:
这个很好猜的,08r065wb,看它官网其他的mos命名规则,这个应该是80v,6.5mΩ,wb应该是如图封装,至于电流盲拆和这个估计差不太多。

找一个耐压差不多的,导通电阻一样或者更低的,电流应该小不了。
至于它为什么坏了,估计要看看是不是存在设计缺陷,有没有留足够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