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瑞芯微的代理商?

楼主(2024-04-19):
代理商能提供什么技术支持吗?在开发RK3568的时候遇到了问题,绕不开USB2的初始化,我的USB2的电源没供电

网友:
芯片手册允许不用的时候,usb2的电源可以不供电吗?常规芯片是不使用也要供电的,所以我觉得你找代理也没用。

网友:
得找原厂吧。好像要交什么技术支持费

网友A:
Part V        USB2.0 HOST2/USB2.0 HOST3
R2        USB2_HOST2_DP        If not used,Leave floating
R1        USB2_HOST2_DM        If not used,Leave floating
T2        USB2_HOST3_DP        If not used,Leave floating
T1        USB2_HOST3_DM        If not used,Leave floating
R8        USB2_AVDD_0V9        Tie VSS
P9        USB2_AVDD_1V8        Tie VSS
P10        USB2_AVDD_3V3        Tie VSS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如果不用的话电源接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rt V        USB2.0 HOST2/USB2.0 HOST3
R2        USB2_HOST2_DP        If not used,Leave floating
R1        USB2_HOST2_DM        If n ...

当前是接了VSS,然后软件上也要修改,不然卡在USB的初始化中

网友:
找周立功吧,授权代理,技术支持比原厂快、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