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32通道同步采样问题

楼主(2024-04-19):
探讨一下,如果要同步采样32通道的数据,每通道采样率50KHZ,16BIT,下面哪一种方案有可能可以实现(不考虑成本,需要尽可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采样同步):
1.  32个独立ADC,Convert信号挂一起。
2. LF298等采样保持芯片,后面接32通道的MUX进单通道的ADC。
3. 4片8通道同步采样ADC如AD7606,Convert信号挂一起。

网友:
脑电图机之类的一般类似方案3
你可以看看TI多通道生物电信号采集模拟前端ADS1298之类的
和方案3差不多

或者看看NI,研华,阿尔泰那些多通道同步数据采集器的拆解

网友:
NI那些专业采集卡应该是可以完成的吧?肯定是有多卡协同同步信号机制的哦

网友:
两片ad7616,可以实现准同步。

网友:
印象中有16通道同步采样的adc, 这样两片就够了.

楼主:
是的16通道ad7616,但内部也是2路的,最后实际也是4个convert连在一起

网友:
AD7616内部使能两组同步,不是所有通道同步。

网友:
方案1 + 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