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通铁电存储器SPI总线的使用经验,大家是否可以指导?

楼主(2024-04-19):
关于铁电存储器SPI总线的使用经验,大家是否可以指导?
MB85RS256BPNF-G
求一份例程及使用经验!感谢!

网友A:
我现在在用的是FM25V02A,跟你的这个芯片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的是FM25V02A,跟你的这个芯片兼容

感谢这位老兄!

网友:
写入数据之前unlock需要注意, 其他简单,就是根据地址写数据,不需要翻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的是FM25V02A,跟你的这个芯片兼容

同款,不贵么。我用32KB的

网友B:
铁电读写都是要计入寿命的吧,我以前用过铁电的24c04,真快啊,不用等那个5毫秒了。爽歪歪的同时又付出价钱的酸楚,后来仔细想想就为了写几十字节干什么要用铁电呢,这几年就没再用。等今后我要是有钱了,也要买一个铁电玩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读写都是要计入寿命的吧,我以前用过铁电的24c04,真快啊,不用等那个5毫秒了。爽歪歪的同时又付出价钱 ...

FRAM与工业标准EEPROM完全兼容;性能比EEPROM更加突出;读写次数超过1万亿次(5V)、无限次(3.3V),写速度快,没有写等待,按字节操作;操作更省电,写入功耗仅为EEPROM的1/20。

网友C:
对 铁电  读取 也算入寿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 铁电  读取 也算入寿命的。

寿命是几乎无穷啊,所以没必要管寿命。
就算是有寿命的型号,你算一下也知道跟无穷没区别,你不可能永远以最高的总线速度一直不停的读写它。无穷寿命的型号其实就是算过了你以最高速度一直读写也能管足够长时间,就标为无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铁电读写都是要计入寿命的吧,我以前用过铁电的24c04,真快啊,不用等那个5毫秒了。爽歪歪的同时又付出价钱 ...

铁电的好处是不用担心寿命,次数那么多完全不需要担心寿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电的好处是不用担心寿命,次数那么多完全不需要担心寿命问题

不担心芯片的寿命,我只是舍不得花钱

楼主:
我感觉 应该以后都换成铁电的EEROM,这样应该会省时间

网友:
我以前在一个项目上用过mram,简直爽歪歪,不过好几百一个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在用的是FM25V02A,跟你的这个芯片兼容

感谢这位老兄提供的例程,我通过测试,完美的应用于我的测试电路板。

网友:
这个芯片多少钱一个

网友F:
以前伺服上都用铁电,现在卷得都不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以前伺服上都用铁电,现在卷得都不用了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用的,铁电除了贵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用的,铁电除了贵没毛病

光是贵还不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寿命是几乎无穷啊,所以没必要管寿命。
就算是有寿命的型号,你算一下也知道跟无穷没区别,你不可能永远 ...

如果以最高速度,能正确读写 100年,  应该就和无限没区别了。。  要知道  电子管到现在 也没100年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