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485隔离光耦要求支持115200波特率

楼主(2024-04-19):
请教各位推荐一款支持115200波特率的光耦,最好是SOP16封装的支持4路, 单路也行封装是SOP-4 也行

网友:
高速光耦4腿不够

楼主:
目前PCB板已经回来了,高温或常温时候数据有监听有错误帧 只能在市场上看看有合适的没有

网友A:
直接告诉老板吧,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告诉老板吧,没有。

OC 支持不到 115.2K?那 PLC 高速隔离数字接口,都用上数字隔离器了的?

楼主:
看着上升沿的打开光耦时间确实比其他快了很多,

网友:
4503系列完全够用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TLP2362,实验室测试115200没出现过通讯错误帧,不过这个光耦不是sop-4的

网友:
直接用数字隔离芯片,电路还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4个高速光耦可不便宜,占线路板面积也大。

楼主:
能具体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上升沿的打开光耦时间确实比其他快了很多,

看上升沿没多大用,要看ton和toff,还要看负载条件

网友:
百度文库截图,搜看还有符合条件的吧。
再不济,快速改下PCB,或者做个转接小板,或者搜下纳芯微,荣湃还有兼容封装的数字隔离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 支持不到 115.2K?那 PLC 高速隔离数字接口,都用上数字隔离器了的?

他想要4脚那种,还不想改板

网友:
我用 is3721 + max13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