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D7550输出端在电容串一个电阻的方法

楼主(2024-04-20):
请问,输出端加电阻,取电哪种接法是对的?

网友:
下面的方式,相当于人为增加电容的esr。
这么折腾不如直接上钽电容了

网友:
第二种方式

网友:
2   上电时候安全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打电话咨询原厂了,说过冲电压是最大输出电压的5%,加钽电容也会有的,建议加大输出电容,22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