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没有人测过F412和L431在SPIFLASH地址映射方式的读取性能

楼主(2024-04-21):
之前测过GD32EPRTVDT6, 地址映射方式支持SPISRAM (实际上内置了4M的SPISRAM), 但是读写很慢, 差不多29~37个时钟周期读写一字节.
不知道是我的测试有问题还是这东西就这样.

STM32这两款的地址映射方式应该是只能读不能写的, 不知道速度如何? 感觉放个图片/字库之类应该挺不错的.

网友A:
用过ATSAME51,基于M4内核运行在120MHz主频,映射QSPI为XIP模式时可以做到60MHz读写,但是写的话需要等待FLASH操作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ATSAME51,基于M4内核运行在120MHz主频,映射QSPI为XIP模式时可以做到60MHz读写,但是写的话需要等待FL ...

60MHz这是SPI时钟吧, 实际读写一段数据, 比如1024字节, 需要多少时钟周期呢?

网友A:
QSPI模式,映射到内存地址,CLK为60MHz,每个CLK可以读取4bit,等效30MB/s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QSPI模式,映射到内存地址,CLK为60MHz,每个CLK可以读取4bit,等效30MB/s速度。

标称是这么标吧, 实际上能不能真的跑满就难说了.

有机会了我再实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我实际测试过。先写入数据烧录,过程有点长。
等烧录好了,读取数据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