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输出接电感,会出现振荡吗?

楼主(2024-04-21):
如题,设计一个放大器输出直流几个mA,用于驱动一个线圈电感,实验室用普通电阻做测试。
设置一个输出电流比如3mA,用表测电流稳定性非常好,一般只有30nA跳动。
但是实际接线圈电感的时候,发现跳动值有50uA了,直接大了几千倍。
一直没有找到问题,怀疑放大器后接电感会振荡,不知道是不是。
原理图如下:

网友:
没看到电路,猜测应该是电流反馈相位滞后,改善一下反馈环路或者加补偿。

网友A:
回复完了再看你的描述,发现你并没有说是恒流驱动,既然你那么在乎驱动电流的跳动,应该做电流负反馈啊。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低频还是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还是交流,低频还是高频

直流,低频。电流值固定3mA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低频。电流值固定3mA

低频是多少

楼主:
0hz 的直流3ma

网友:
搞个电容并在负载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完了再看你的描述,发现你并没有说是恒流驱动,既然你那么在乎驱动电流的跳动,应该做电流负反馈啊。 ...

图已经贴上了。
这是主要的原理图。实际会有继电器做切换,就没贴实际的图。

网友C:
这个话题为啥看着这么面熟,下半截一个固定电压,测量采样电阻。

电感负载电流会滞后, 就和带电容负载电压滞后一样。 导致相位裕度不够了。

话说你这是啥玩意, 电磁流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话题为啥看着这么面熟,下半截一个固定电压,测量采样电阻。

电感负载电流会滞后, 就和带电容负载电 ...

不是的哈,应用用途是用直流激励线圈,然后通过探头测量产生的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话题为啥看着这么面熟,下半截一个固定电压,测量采样电阻。

电感负载电流会滞后, 就和带电容负载电 ...

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将负载和检流电阻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觉得眼熟。那么你们用什么测磁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是说如果将负载和检流电阻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相位滞后,换个地方采样它就不滞后了吗。难不成线圈两端电流还不是同相位的?

你得做相位补偿, 负载并联电容也是个思路,输入输出之间串R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眼熟。那么你们用什么测磁场呢

我总记得前不久有人问了这个问题,好像也是不稳定?
好吧就是lz,这次是实现电流闭环了

网友:
记得欧姆龙有一款传感器的导线有补偿电路
不同长度选择不同的补偿r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眼熟。那么你们用什么测磁场呢

传感器是别个厂家的,并不告诉我我们。
有一个细节忘记说了,放大器到负载的电缆有300米,计算出来等效电容有40n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完了再看你的描述,发现你并没有说是恒流驱动,既然你那么在乎驱动电流的跳动,应该做电流负反馈啊。 ...

请问一下电流反馈应该是如何接呢?
有一个细节忘记说了,放大器到负载的电缆有300米,计算出来等效电容有40nF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滞后,换个地方采样它就不滞后了吗。难不成线圈两端电流还不是同相位的?

你得做相位补偿, 负载并 ...

有一个细节忘记说了,放大器到负载的电缆有300米,计算出来等效电容有40nF左右。

输入输出串RC,是不是指U8和U18的输出,中间串个电阻,再在这个电阻上并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细节忘记说了,放大器到负载的电缆有300米,计算出来等效电容有40nF左右。

输入输出串RC,是不是 ...

U18不要动
U8反相输入串一个电阻比如10R, 输出端到反相输入接串连RC,电阻是反向输入电阻的1/10
调节电容,看看有无效果
RC时间常数和振荡频率有关系

我也遇到这样调不好的, 最后负载输出口两端并联个电容搞定/或者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