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这个125k读卡头里面用的管子的型号吗 有偿求助

楼主(2024-04-22):
买了这个模块测试了下读卡距离可以到20cm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管子 如果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原理图或者里面用的管子型号 我愿意出200元求助

网友:
有可能会遇到原作者  坐等露面

网友:
这个东西的量应该达不到直接用晶圆的地步,你小心的把那一坨刮开应该能看到芯片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单片机+分立器件搭的

楼主:
,我把信号放大部分贴出来了,就是想知道里面这些三极管或者mos管是什么型号的,他磨掉了,看不出来,我自己试着换过8050,8550都不行,距离大大缩短,测量过他原来的组合天线出去的正弦波峰峰值有100v,我换成8050,8550就变成了30v

其他部分先不管,就是想知道放大部分这些管子

楼主:
我把参数都标出来了,就是Q1-Q5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我在用万用表测量一下bce各个端口的电压

网友A:
8050 8550是低频管,你至少得用高频管做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 8550是低频管,你至少得用高频管做测试吧。

请问有推荐的高频管吗,我去买点来换上去试试看,以前没搞过rfid方面的东西,模拟电路也比较欠缺.

网友:
图纸中的5401 和5551试过没?

网友:
核心在C5、C6,记得用C0G材质的。

网友B:
你这个Q4管导通,Q5管不要烧吗?

网友C:
用那个自动测元器件类别的仪器测一下试试看,那个仪器淘宝才几十元,直接能测三极管放大倍数。
我曾经测出过看起来是一只普通三极管,实际上是一只达林顿管,内部还封装了一只电阻还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个自动测元器件类别的仪器测一下试试看,那个仪器淘宝才几十元,直接能测三极管放大倍数。
我曾经测出 ...

我也试过达林顿管,Q3,Q4换成互补达林顿管 mmbtA14 和A16,效果还没有8050和8550好,然后我再问一下,这个125k天线放大能用现成的D类功放芯片吗,比如TC8871,这个可以设置为AB类或者D类模式,但是我测试了下,一点都不行.........距离也非常近,峰峰值才30v

网友D:
看了资料,长距的都是D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资料,长距的都是D类

那为啥我直接用TC8871不行呢,我输入3.3v 方波,出来居然也是3.3v方波,完全没有放大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Q4管导通,Q5管不要烧吗?

我也看不懂这个图,但是抄出来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管子有可能都是NPN的,但是按照他的接法看着像PNP,,模拟电路没学好,我看不懂,特别是前面加了电容,去掉电容还不行,三极管之前去掉电容就没距离了,125k输入是3.3v的,后面都是5v的

网友:
高压是谐振产生的,125k一般是串联谐振,你这个电路是并联谐振。

楼主:
可是你看他前面也串了一个电容,跟前面又是串联谐振

网友:
参考一下附件

网友:
我用过EM4095量产,电路简单又可靠,分立低温和读卡死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