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过化粪池吗?出水管能否比原来高出40cm ?

楼主(2024-04-22):
供应商说,最好是出水管不要高于原来的出口。入口就无所谓,因为入口肯定是从高层下来的。

当然,他说的是“最好”。问其他问题他就不知道了。

原因是:我的化粪池埋在地下,原本不打算使用,现在考虑再三,还是使用为好 。所以,需要再埋管道。埋得太深不好操作。

网友A:
出水口高于进水口,会造成进水口堵塞

网友B:
你村还在用化肥池?不都是直接排下水道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水口高于进水口,会造成进水口堵塞

化粪池的设计,就是出水口比进水口低20cm。

看来只能挖深一点埋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村还在用化肥池?不都是直接排下水道的么?

几年前我麦化粪池的时候,只是装模作样,并不打算使用。当时埋了10立方的化粪池。准备以后用作储物空间。

当时我被误导,以为可以直接排到下水道。

现在才知道,没有化粪池是非法的。虽然你偷偷排一般没有人查,但如果被举报,一查一个准。

小区里面也有化粪池的。不允许直排到下水道,现在不准,将来也不可能允许。

所以,我要将原来没有安装的管道装上。幸亏埋了化粪池,否则就麻烦100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村还在用化肥池?不都是直接排下水道的么?

你居住的小区找找,保准有化粪池的。城市也不例外,对你来说是直接冲下水道,但是下水道接的是小区的化粪池,而不是市政的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居住的小区找找,保准有化粪池的。城市也不例外,对你来说是直接冲下水道,但是下水道接的是小区的化粪 ...

化粪池里面的出水,基本是进过了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的发酵,出来的水已经没有污染。

直接排放的粪便,如果要处理到符合环保,费用非常昂贵。

我是看了村里的污水处理厂后,才深切的意识到,家家户户必须有化粪池

以前农村的管道埋到地下,偷偷排放发现不现在农村的下水道升级,每家每户门口地上都有一个维护口,一打开,如果发现厕纸、粪便,就可以证实是没有使用化粪池,会被罚款,而且罚款非常重,因为会导致污水处理厂的巨大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居住的小区找找,保准有化粪池的。城市也不例外,对你来说是直接冲下水道,但是下水道接的是小区的化粪 ...

另外:城里小区的房子,马桶的管道,和厨房、洗澡水的管道是不同的。马桶的管道要送到化粪池处理,厨房和洗澡水可以直接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