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周末0元做船模过程

楼主(2024-04-22):
小孩学校搞船模,周末帮着搞了1.5天。
材料都是垃圾堆里翻的:
料酒桶、自行车辐条、气门芯、铜丝、玩具直升飞机拆的小马达、热缩管、小马达转子上拆的铁片做的螺旋桨、门窗用的铝方管下脚料。

网友:
别的不说,就是能想用这个桶做船身,就很有想法

楼主:
铜丝、热缩管、润滑油做的这个叫防水轴封。自己瞎琢磨的,实际效果很好。
需要注意:螺旋桨一个左转、另一个是右转的,
绕轴封的铜丝,绕线要和螺旋桨转向是反,绕错反向会进水。

网友A:
轴防水方案做的很好,动轴防水商用的一般是橡胶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防水方案做的很好,动轴防水商用的一般是橡胶套吧

那就不清楚了,我看TB上的成品是一根管子,里面有什么就不知道了。

螺旋桨,感觉自己做很麻烦,手工铁皮剪的不好,小时候还去少年宫展览的船模上顺过别人的螺旋桨。
昨天突然想到马达转子上的铁片在合适不过了。一直怪自己以前怎么都没想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我看TB上的成品是一根管子,里面有什么就不知道了。

螺旋桨,感觉自己做很麻烦,手工铁皮 ...

用电机里的铁片    好想法

网友:
可以用小风扇的扇叶。

网友B:
恭喜楼主省了250元。这叫“自由号”,小学航母比赛用的。我买了3个。

楼主虽然省钱了,但却让小孩失去了最大的乐趣:到学校集训并且参加校际比赛。自己DIY的船不能参加比赛(因为标准不同)。

这个乐趣已经远不止250元。

楼主因小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省了250元。这叫“自由号”,小学航母比赛用的。我买了3个。

楼主虽然省钱了,但却让小孩失去了最 ...

不是你说的比赛活动,老师要求材料费25元以内。

网友C:
有些桨是斜着入水的,不用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桨是斜着入水的,不用做防水

吃水深了,不会漏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吃水深了,不会漏水吗?

电机位置装得高,如图类似。

网友:
不错,符合小孩手工水平,但又有着一些专业的内容,桶身,轴封,配重,浆叶都不错,还打了螺丝胶

网友D:
噢,轴是自行车辐条啊,用的好用的好。
这种桶的材料应该不是特别容易粘结,那白色的是什么胶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位置装得高,如图类似。

这种蓝色的板子叫什么呢? 我也想买点,用来DIY东西似乎挺不错的

网友E:
激光水平看得我也想买一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噢,轴是自行车辐条啊,用的好用的好。
这种桶的材料应该不是特别容易粘结,那白色的是什么胶呀? ...

胶是塑纲土,要买台湾的,别的都差点意思。
塑纲土我用了20年,没见有粘不牢的。

被你说中了,桶我猜是尼龙的,居然粘不住,
然后改502 也是粘不住。
最后只好打了几个洞来固定。
比如螺旋桨那里,塑纲土其实埋了4个螺钉。

网友:
砝码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是塑纲土,要买台湾的,别的都差点意思。
塑纲土我用了20年,没见有粘不牢的。

啊哈,原来如此。对,打孔过去可能更稳妥些。
编辑补充:
这种桶的材料是HDPE,虽然不及特氟龙,但除了明显不耐热之外其他跟特氟龙都有些相似,可以抵抗很多化学物质,酸碱还有很多溶剂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激光水平看得我也想买一台了

确实,没想到做东西也可以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蓝色的板子叫什么呢? 我也想买点,用来DIY东西似乎挺不错的

某宝上搜“塑料洞洞板”看下。 编辑原因:看错了,以为是找套件。

网友F:
能想到用这种桶做船身, 楼主的脑洞很牛X. 而且楼主的动手能力也非常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想到用这种桶做船身, 楼主的脑洞很牛X. 而且楼主的动手能力也非常牛.

同意。真的天然的船壳。

楼主:
视频这里传不了,自行脑补一下。
在小河里下水测试过,很成功、速度刚刚好、很平稳,能走直线、左右转,Lora的遥控距离1000米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这里传不了,自行脑补一下。
在小河里下水测试过,很成功、速度刚刚好、很平稳,能走直线、左右转,L ...

可以上传到百度盘后共享。

网友:
看了这个视频,想起小时候自己做航模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