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桌面开发,求推荐经济稳定的开发板

楼主(2024-04-22):
求大家推荐LINUX开发板
能跑桌面版的,价格100-500以内

要求:
接口:1-2个以太网,有串口,SPI,等扩展接口,USB,有HDMI接口,EMMC最好了,没有的话SD也行
能跑较新一点的LINUX系统 ,有桌面LINUX
最重要的是能跑C#写的程序,我准备用Avalonia写LINUX UI界面,如实在不行用QT也可以考虑。

我有一个备选
【Sipeed LonganPi 龙眼派 LPi3H 全志H618 开发板 4K电视盒子WIFI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443f37dehNGRFg

或者荔枝也有H618的
有玩过这个H618的没?桌面系统好跑么?

我就跑简单的UI,组态屏不怎么灵活,有些功能达不到。用X86 PC成本略高。

当然树莓派也行,只是价格略高,国产的没试过。

求用过的推荐,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分辨率一般1920*1080吧
不播放视频,UI没啥要求,就是画一些配方,日志,曲线之类的,

你这个需求起码都要 G31 以上的 GPU,选 Rk3566 的派就可以了。

到 Armbian 官网找一些可支持主流OS的主板型号,可选择蛮多。

在假货宝上面估计三、四百块钱。

网友A:
最好能提供一下你的桌面需求:

分辨率需求?

播放视频的需求?

UI 的响应需求?

不同的 Soc (GPU)对这些需求挺敏感的。

PS:

不推荐 荔枝~派,人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提供一下你的桌面需求:

分辨率需求?

谢谢提醒,分辨率一般1920*1080吧
不播放视频,UI没啥要求,就是画一些配方,日志,曲线之类的,

主要是成熟,有现成的系统烧录就可以用,简单,有一些搞的太麻烦,还要自己搞bootloader,还有uboot等。

网友:
RK3568还是多少,有能做到100左右的吧,串口之类的自己引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图像,QT完全没问题。

网友:
推荐Rockchip的,譬如rk3566,rk3399,资料多,主线内核支持,如果对GPU,npu相关的硬解没特殊要求,可以直接拿主线内核来玩

网友B:
跑UI,桌面程序的开发机建议用rk3588S,预算要加一点 1100元,Firefly的 ROC-RK3588S-PC ,支持特别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UI,桌面程序的开发机建议用rk3588S,预算要加一点 1100元,Firefly的 ROC-RK3588S-PC ,支持特别好 ...

3588现在感觉太贵了。。3566之类的,大部分应该足够了。我们用它做屏类的系统,没有问题的

网友:
米尔科技或正点原子官网看看

楼主:
看到了野火的一款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64.7ef33549h4b0fP
好像还不错。可以预装好系统 ,直接用。

网友:
愿意折腾的话,各种机顶盒都可以刷机。

楼主:
刚看到野火的 鲁班猫有一款专用的广告机上边用的,感觉适合,有eDP接口,可以接大屏,15雨的两三百就能搞定
可能是我想要的,我再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野火的 鲁班猫有一款专用的广告机上边用的,感觉适合,有eDP接口,可以接大屏,15雨的两三百就能搞定 ...

好便宜,之前找了一下 rk3566 4+32的七寸带触屏要七八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88现在感觉太贵了。。3566之类的,大部分应该足够了。我们用它做屏类的系统,没有问题的 ...

是的,3566就够用了,只做界面,不用AI功能

网友:
https://item.szlcsc.com/20558171.html
JLC泰山派,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组态屏的底层都是linux,可以联系厂家,指导你让组态程序不要启动,这样就可以使用linux原生系统了

通常没有系统源代码,也不需要吧。 能跑你写的程序就行了

网友:
泰山派啊,RK3568

网友:
树莓派吧,老实点。生态好,什么都能查到。懂了就能移植到其他板子上了。

国内各种派 都是吹生态好😅

楼主:
看过了,才推出来的,感觉还没稳定吧?
我想用在产品上,上手快的。

网友:
树莓派供应已经正常了,可以考虑CM4配个官方底板

网友:
支持树莓派,pyqt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