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MCU:要求flash页擦除:页宽8个字节或16个字节

楼主(2024-04-22):
选型MCU:要求flash页擦除:页宽8个字节或16个字节,或再大一点也可以,
页宽8个字节或16个字节 ,刚好模拟24C0X的写页宽 , 或页宽再大一点也可以,
STM32的flash页擦除:页宽1K个字节, 一次页擦除太多了,
各位网友, 请推荐型号, 谢谢,

增内容:一次页写最好4~8个字节,

网友A:
这就不是flash了吧

32l0倒是128字节的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是flash了吧

32l0倒是128字节的page

有些ARM里面的flash擦除页宽是1K,有些是512B,选型找一种擦除页宽最小的,然后其他程序上处理,
GD的ROM就是外挂一片flash,不擦除页宽是多少,

网友B:
PY32F030的page是128字节,64kBytes,便宜又大碗

网友C:
用stm8啊,里面的flash就是eeprom,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多年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m8啊,里面的flash就是eeprom,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多年没用了

这颗料是不错 , 里面有eeprom , 页写有4个字节 , 想用32位机 , 速度快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Y32F030的page是128字节,64kBytes,便宜又大碗

请问一次页写是多少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次页写是多少个字节?

应该是按32bit读写,擦除是128字节一页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