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正”取不出GB2312内码

楼主(2024-04-22):
char xdata test_buf[10];
memset(test_buf,0,sizeof(test_buf));
sprintf(test_buf,"正在");

只得到一个 D5,正的内码是 D5FD ,在:D4DA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A:
你这个c文件本身需要先确定编码方式,如果是UTF-8的,可能取到的就不一样,你可能需要把这个c文件另存为ASIC格式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文件本身需要先确定编码方式,如果是UTF-8的,可能取到的就不一样,你可能需要把这个c文件另存为ASI ...

是GB2312的 ,其他汉字是可以的

网友B:
KEIL C51软件的BUG问题,网上有解决方法

网友:
\xD5\xFD\xD4\x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 C51软件的BUG问题,网上有解决方法

找到了,确实是,Keil C51在编译的时候会将0xFD的字符(有些汉字含有该字符的内码)过滤,而导致程序出错,特别是在做液晶汉字显示时。1、keil官方
由于涉及该BUG的汉字并不是很多,所以推荐“加后缀”的方法
具体方法:遇到无法显示字符时在其后加\xFD
如:unsignedchar code s[]=“数学”;改为unsignedchar code s[]=“数\xFD学”;即可正常显示。
2、使用HexEditor编辑Keil安装目录下的/keil/c51/bin/c51.exe文件,搜索80FBFD改成80FBFF,如果使用汇编则修改A51.exe.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7%E5%86%85%E7%A0%81

网友:
我去,竟然是软件的bug,这么多年竟然没遇到过,真是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了,确实是,Keil C51在编译的时候会将0xFD的字符(有些汉字含有该字符的内码)过滤,而导致程序出错 ...

前几周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急,没搜索答案,直接输出GB2312码了事。

第二种方法有没有其他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周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急,没搜索答案,直接输出GB2312码了事。

第二种方法有没有其他风险? ...

不清楚,保险起见,使用第一种方法,毕竟显示部分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是KEIL C51的bug 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年头了,早期的 keil 直接有 bin 补丁程序,不过实测不兼容新版。

某单片机手册上也专门讨论过,为此我写过一套辅助工具:

直接在必要的位置给你补齐 \xFD 以适配蹩脚的 keil:

手册里完整的算法描述如下:

网友:
楼上的辅助工具厉害了,必须收藏

网友:
用内置字库的LCD经常遇到,前几天一次遇到了两个,数控,升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年头了,早期的 keil 直接有 bin 补丁程序,不过实测不兼容新版。

某单片机手册上也专门讨论过 ...

这个手册像是 炼丹炉 出品的

网友:
前段时间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都用utf8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手册像是 炼丹炉 出品的

正是丹炉出品

楼主:
https://www.stcai.com/newsinfo/4342753.html  真是 炼丹炉 出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C51软件的BUG问题,网上有解决方法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