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0岁小朋友玩耍的无人机

楼主(2024-04-22):
如题,之前大家推荐的tello好像停产了;
周末把儿子学校发的无人机飞丢了,只能想办法再买一个。
谢谢了

楼主:
如果有坛友有二手价优的也可以聊聊

网友A:
DJI Mini 3 Pro或者DJI Mini 4 Pro

网友B:
【百元的性价比飞行器!JJRC H107网格小四轴,一款新手低成本练习的神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我看这种百元机下面的评论还可以,而且是官方自己开店,免了被经销商再过一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JI Mini 3 Pro或者DJI Mini 4 Pro

这不是小朋友玩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小朋友玩的吧。。

10岁,可以了,其它小玩具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岁,可以了,其它小玩具没啥意思

是的,我儿子10岁时,玩Mini pro3 和Avata比我要溜

网友:
大疆就 mini 系列, 玩具就百元空心杯系列。

后者如果不要图传,还能便宜很多;再就是多买几块电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百元的性价比飞行器!JJRC H107网格小四轴,一款新手低成本练习的神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 ...

这种不好,我买了,,太轻了,家里飞一下还可以,能飞十分钟,,不要去外面飞,,,外面 飞,一升上去,风一吹就不受控制了,我的飞跑了。找不到了
剩下5个电池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好,我买了,,太轻了,家里飞一下还可以,能飞十分钟,,不要去外面飞,,,外面 飞,一升上去, ...

我周末刚飞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元的性价比飞行器!JJRC H107网格小四轴,一款新手低成本练习的神器!】 https://www.bilibili.com/vid ...

百元不到,无人机这么便宜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好,我买了,,太轻了,家里飞一下还可以,能飞十分钟,,不要去外面飞,,,外面 飞,一升上去, ...

那...户外风吹不跑的最少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户外风吹不跑的最少要多少钱?

k以内基本没有

网友:
只推荐大疆

网友E:
‘’DJI Mini 3 Pro或者DJI Mini 4 Pro‘’这两种主要差别是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JI Mini 3 Pro或者DJI Mini 4 Pro‘’这两种主要差别是啥?

三向避障(前+后+下) vs 全向避障(前后+左右+上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向避障(前+后+下) vs 全向避障(前后+左右+上下).

大佬,10岁小朋友玩,建议什么配置?京东上mini4pro,基本配置都要4788,真TM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佬,10岁小朋友玩,建议什么配置?京东上mini4pro,基本配置都要4788,真TM贵 ...

大疆的配置,是按室外+有风+远距离+有干扰 的情况下来的,mini4p 这种夜航飞出去 8km 都没什么危险;
玩具无人机,基本定位于 室内+无风+短距离户外。

给小朋友玩的话,第一台可以考虑百元内的,室内练手感,室外无风小飞。
关键是耐造,撞墙了掉了没啥事。 大疆基本一撞就坏。

网友G:
这两天DJI好像出了个1500左右的mini4k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天DJI好像出了个1500左右的mini4k

谢谢,之前买了个室内玩具

网友:
我儿子10岁玩mini3  10分钟上手,挺容易

网友:
刚入了mini4 pro,卖房子拍拍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疆的配置,是按室外+有风+远距离+有干扰 的情况下来的,mini4p 这种夜航飞出去 8km 都没什么危险;
玩 ...

非常感谢!

网友H(2024-05-22):
请教DJ不是有禁空么?而百元的儿童玩具应该不会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DJ不是有禁空么?而百元的儿童玩具应该不会禁吧?

100块也不知道,估计没有

网友:
大疆新出的mini4k 很便宜  1000+

然后 也可以考虑 小穿越机的那种 圈圈机  难度有点大   类似mubula这种 (需要额外配眼镜之类的 也不便宜)

玩具飞机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天DJI好像出了个1500左右的mini4k

准备出1499mini 4

网友:
友情提示下,mini4k = (mini)(4k),
并不是想象中的 (mini4)(k)

从主结构上,相当于 mini 2se +

网友:
大疆的电池好贵啊,有什么比较好的兼容电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