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工具软件可以查看某个exe程序创建或访问了文件?

楼主(2024-04-23):
如题,谢谢

网友A:
processmonitor  微软官方就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monitor  微软官方就能下载。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ssmonitor  微软官方就能下载。

可以单独监控某个应用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单独监控某个应用程序吗?

filter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单独监控某个应用程序吗?

如楼上所述,设置Filter就可以了,还可以选择监控的事件类型,注册表、文件、网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