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一个数学方程(电阻分压)

楼主(2024-04-23):
一个数学解方程

(Vf-Vb)/R2 = Vb/R3 + (Vb-Vd)/R5(这是我想到的方程,发现解出来,变成了复杂的一个公式了)

已知Vf,Vd,R2,R3,R5
求Vb的最简方程

最后搞成excel 自动计算,修改某个数立即出结果

网友A:
先用if把情况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if把情况分一下?

这里单独拎出来这个电路分析 ,不考虑别的

网友:
基尔霍夫定律。先计算流经R3的电流=Vf/(R2+R3)+Vd/(R5+R3)。再计算Vb=电流*R3。

网友B:
就这个一元一次方程有什么复杂的?

网友C:
你的公式没错,节点定律,Vb点的电流矢量和为0,(Vf-Vb)/R2+(0-Vb)/R3+(Vd-Vb)/R5=0,很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一元一次方程有什么复杂的?

单独带入已知数进行计算, 确实很简单,但是excel 把所有已知数搞成 可变化的呢 改变某个数立马出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公式没错,节点定律,Vb点的电流矢量和为0,(Vf-Vb)/R2+(0-Vb)/R3+(Vd-Vb)/R5=0,很简单的一元一次方程 ...

最后 可以计算出Vb=?  右侧无Vb 目的使用excel自动计算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 可以计算出Vb=?  右侧无Vb 目的使用excel自动计算结果

网友D:
我离开大学二十年了,但是电脑里一直留着20年前加拿大人做的数学软件maple 7
解方程只需要一行字:

证明楼上那个AI的计算结果是对的。
(Vf*R5+Vd*R2)/(R3*R5+R2*R5+R2*R3)*R3

也感谢微软的兼容性,给20多年前的WIN2000开发的软件,现在的WIN10上面照样可以运行,而且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 可以计算出Vb=?  右侧无Vb 目的使用excel自动计算结果

等式两边同时乘以(R2*R3*R5),然后移项,把带Vb的项单独放到等号一侧就可以了。就是看起来复杂些,其实就是个一元一次方程。

楼主:
这个是 什么 自动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离开大学二十年了,但是电脑里一直留着20年前加拿大人做的数学软件maple 7
解方程只需要一行字:

还有这软件啊, 下面用这软件解就方便多了

网友E:
https://chatglm.cn/main/alltoolsdetail  坛友推荐的国产AI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软件啊, 下面用这软件解就方便多了

是啊。老外20年前就已经做到了。。。
所有常规的符号计算它都会做,包括多元多次的方程组,微分积分,特殊函数什么的,它全认得。
数值运算就更不用说了。可以做任意精度的数值运算,数值解方程,数值微积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s://chatglm.cn/main/alltoolsdetail  坛友推荐的国产AI

AI的结果你得人工检查啊,鬼知道它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现阶段AI只能用于帮你做你原本就会做的苦力活,你不能检查的活就没法做,因为你不知道对错。。。

网友:
我把这个经典的maple7安装程序传上来了,想要的人可以自己装。。。
20年前的软件了,应该没有版权问题了
可惜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国产数学软件能比上它。
(新版本了Maple也膨胀到好几个G了,但我电脑上一直留着这个很老的版本,因为它体积最小而且恰好够用。安装程序才32兆。。。。)
还有,大于7的Maple的用户界面就变成java写的了,结果反而在新版本系统上的兼容性不好,我装过9.5发现很难用,又装回这个小巧玲珑的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I的结果你得人工检查啊,鬼知道它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现阶段AI只能用于帮你做你原本就会做的苦力活,你不 ...

AI还是个鬼  要保持怀疑态度,

嗖了一个高版本的
Maplesoft Maple 2021.0
:https://pan.baidu.com/s/1mFbrJ9HD8XaSnVBMslENMA 提取码:148f--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AI还是个鬼  要保持怀疑态度,

嗖了一个高版本的

最新版本是收费的,还很贵,而且装起来非常大~
其实对普通的工程师来说,我那个20年前的版本就是最合适的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使用也简单。
普通人知道solve命令就够了
解方程组的办法是用大括号括住多个方程,当作solve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需要解的变量,也是用大括号括住你需要解的几个未知数,就行了

楼主:
这是什么高级计算器,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版本是收费的,还很贵,而且装起来非常大~
其实对普通的工程师来说,我那个20年前的版本就是最合适 ...

redroof 标题的问题 勾起你 20+的回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版本是收费的,还很贵,而且装起来非常大~
其实对普通的工程师来说,我那个20年前的版本就是最合适 ...

我同事用手工算了出来结果和软件计算一致, 我算到半截就歇了

网友:
python解符号方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事用手工算了出来结果和软件计算一致, 我算到半截就歇了

这种最简单的1元1次方程,手算也没多少难度啊,当然可以手算
只是既然有符号计算软件,而且你知道它肯定是对的,让它算了就好,只需要一行程序
反正我已经变懒了,遇到一大堆电阻串并联的东西都懒得手算了,直接用maple解方程了事。解出的结果直接给程序里用就好了。
需要做线性拟合也是一样的,一行程序直接出结果。装maple的主要用途就是这种。。。。

maple还有一个用途可以给小孩子检查奥数题,一力降十会
出题人认为没法手算必须使用技巧的东西,拿maple就可以直接硬算没任何压力,一行就搞定
比如,问你2004的2004次方除以7的余数是几?
手算要用余数的性质来简化,需要搞半天。
用maple就可以硬算,只需要输入
2014^2014 mod 7;
瞬间就可以得到结果是2

不需要管2014的2014次方是个多大的数,反正它真的可以硬算。
就算你真的叫他输出2014的2014次方,也是一瞬间的事(结果要滚好多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高级计算器,没见过

现在大部分科学计算器都能解方程了吧

网友G:
含内阻电压源并联,在物理竞赛阶段这题要求一眼出答案的:

Vb= (Vf/R2 + Vd/R5) * (R2//R5//R3)

原理就是诺顿定理,把 Vf-R2、Vd-R5、GND-R3 变换为三组电流源并联,
然后输出电压 Vb 就直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新版本是收费的,还很贵,而且装起来非常大~
其实对普通的工程师来说,我那个20年前的版本就是最合适 ...

别人安装版本的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含内阻电压源并联,在物理竞赛阶段这题要求一眼出答案的:

Vb= (Vf/R2 + Vd/R5) * (R2//R5//R3)

大神受我一拜, 回到大学电分的课堂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离开大学二十年了,但是电脑里一直留着20年前加拿大人做的数学软件maple 7
解方程只需要一行字:

好东西,收下来。 mathematica的对手~

网友:
黑机你这是破解了cas? 我有个绿豆机嫌弃它难按,后来淘了个cx感觉就不如绿豆机秒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大部分科学计算器都能解方程了吧

支持cas的机器其实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收下来。 mathematica的对手~

20年前我也在想我该学哪个...
然后因为mathematica的语法很怪,跟其它编程语言都不一样,比如函数调用是用方括号
所以想想还是少费一点脑细胞吧,就用maple了
maple的使用是很直观的,函数调用就是正常的圆括号,数组下标是方括号,方程组是大括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I的结果你得人工检查啊,鬼知道它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现阶段AI只能用于帮你做你原本就会做的苦力活,你不 ...

用 ni multisim 仿真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 ni multisim 仿真验证过的

multisim又不能推公式,只能验证某个点的值,哈哈,验证了多个点也不保证式子一定是对的

网友:
叠加定理,Vf单独作用(将Vd对地短路)时Vb点电压+Vd单独作用(将Vf对地短路)时Vb点电压

网友I:
刚在逛小草的技术讨论区,无意中发现这个帖子竟然被转发到小草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在逛小草的技术讨论区,无意中发现这个帖子竟然被转发到小草了,哈哈

小总结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在逛小草的技术讨论区,无意中发现这个帖子竟然被转发到小草了,哈哈

小  草的处    女  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