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激光驱动电路为什么加入积分电路?大神一起分析下!

楼主(2024-04-23):
1、如图是一个双路激光驱动电路。激光是pd ld一体三脚的那种。也就是激光管里面还有一个接收的管子,如图红色标记那个。我理解为用来反馈调节
实际最终是接入到运放的负端。
2、TP9为 pwm 通过 两级 rc滤波为稳定的电压。运放负反馈只有一个电容,我理解为积分电路。电容充满电之后,运放输出达到电源最大VDD,Q3导通。

按照上面的分析 这个电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觉得很奇怪  。有大神分析下吗?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我理解是当比较器,当PD电压过高,PWM信号就无法点亮激光(或者能点亮的功率降低)
就是反馈控制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当比较器,当PD电压过高,PWM信号就无法点亮激光(或者能点亮的功率降低)
就是反馈控制功率 ...

由于有 C27的存在  会不停的积分的 使得运放输出到vcc。我实际仿真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当比较器,当PD电压过高,PWM信号就无法点亮激光(或者能点亮的功率降低)
就是反馈控制功率 ...

但是有一个问题  比较器的话 非 GND就是 VCC  也不会有功率减低的功能吧?

网友B:
激光功率上升 -> Laser_PD电压上升 -> 运放输出减小 -> 激光功率下降

这是一个闭环反馈,Laser_PD最终会稳定在Laser_PWM滤波后得出的直流电压。

C27的作用是滤掉高频信号,否则左边叠加的Laser_signal高频调制信号就被上述反馈过程抵消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功率上升 -> Laser_PD电压上升 -> 运放输出减小 -> 激光功率下降

这是一个闭环反馈,Laser_PD最终会稳 ...

古大神好。C27的作用是滤掉高频信号,也是通过c27来进行反馈的吗?不然没有反馈通路。

可以理解为积分电路吗?我实际仿真。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接近vdd  。当然我没有加 Laser_PD 那个反馈 因为不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功率上升 -> Laser_PD电压上升 -> 运放输出减小 -> 激光功率下降

这是一个闭环反馈,Laser_PD最终会稳 ...

这个运放反馈 和平时的都不太一样。还是有点没懂。
古大神方便说得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俗称,误差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运放反馈 和平时的都不太一样。还是有点没懂。
古大神方便说得更详细点吗?谢谢  ...

不是非得电气连通才叫有通路的呀,你把激光管理解成一个光耦就是了,运放输出驱动8050控制激光管亮度,内部接收管的电流随激光管亮度而变化,Laser_PD电压也跟着变化,这环路不就闭起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非得电气连通才叫有通路的呀,你把激光管理解成一个光耦就是了,运放输出驱动8050控制激光管亮度,内 ...

谢谢古大师。这么画就懂了。其实反馈回路是那个标红色的整个回路与运放形成了反馈。这么理解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