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的源码开放了吗

楼主(2024-04-23):
现在项目上用的板上STLINK,固件是网上找的,用下来有个问题,USB一连接时,硬件RESET强制拉低了80mS左右,目标单片机会复位,有一些硬件办法可以不让STLINK上电对目标复位,但不改硬件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办法搞掉?V2的源码好像没有

网友:
默认不会复位啊,不过我是把STLINK的供电关掉的,防止双电源出问题

楼主:
这是复位信号输出,连接USB瞬间的信号

网友:
源码不可能会公开的

网友A:
把RESET的线划断呗... 我接SWD从来都只接三条线, SWCLK, GND, SWDIO, 复位不用接.

网友B:
可以刷成DAP,有开源的固件记得

网友:
给这个reset上拉加个3.3V看看好点吗

楼主:
我用的有电平转换芯片,防止漏掉用的,OE处理一下解决了,避开上电复位

楼主:
波形,黄色,STLink复位输出,蓝色是OE,电平转换芯片使能之前屏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成DAP,有开源的固件记得

软件那边没有合适的工具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ESET的线划断呗... 我接SWD从来都只接三条线, SWCLK, GND, SWDIO, 复位不用接.

复位干掉也是一个方案,但万一变砖,或者有人把调试口做成IO,就比较麻烦,需要眼疾手快硬件复位时立刻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干掉也是一个方案,但万一变砖,或者有人把调试口做成IO,就比较麻烦,需要眼疾手快硬件复位时立刻连 ...

不用, NRST脚总有个对地的0.1u电容吧? 用镊子夹住这个电容连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