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硬盘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4-04-23):
手上有不少这样的硬盘,想用起来建个服务器,使用HD TUNE(硬件上USB转SATA连接)检查了,不知道怎么评估好坏,麻烦大家给看看

网友A:
这样看不出。

必须使用mhdd 或Victoria表面扫描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不出。

必须使用mhdd 或Victoria表面扫描才知道。

淘宝买的,分享一下。

网友:
看到希捷就脑壳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分享一下。

这个只能dos下使用。

dos下很多硬盘无法识别。

Windows下使用victo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