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共地信号被人体干扰为什么会有偏置?

楼主(2024-04-23):
我这里有两个设备,只能一条线接触检测,就是A是一个铁板,我在铁板上加了5kHz的信号。然后B是一个探针,AB无法工地。B的探针接触A的铁板会感应过来一个小信号。我在做比较器比较。现在直接接触是可以检测到的。但是发现只要人体一接触A的铁板就感应不到。示波器看了一下是信号幅度是变小了一点,但是还是可以达到比较器的触发电平。主要是人体一接触原来的信号会有一个电压偏置,就是未接触前是一个100mV上下500mV的波形。人体接触后就变成2V上下400mV的波形了。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人体接触会有偏执电压(已经加了耦合电容)。还没法处理掉。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池供电才会有上面的问题。用外电源就不会。应该是外电源相当于有大地了吧。

网友A:
人体和电网,地球形成了电容耦合,作用给铁板了吧

网友:
人体就是一个电容,5Khz信号直接流过人体导致电压变化,有的自己搭的的触摸检测电路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用电容耦合AB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容耦合AB再试试看

AB就是电容耦合过去的。没人的时候就只有很低的偏执。人体一接触上就会有比较高的偏执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和电网,地球形成了电容耦合,作用给铁板了吧

我现在用的是电池。我发现使用USB供电的话反倒不会影响

网友:
直流会通过电容耦合过来吗?

网友B:
最好画个图,还有比较器输入阻抗高,耦合电容有没有放电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画个图,还有比较器输入阻抗高,耦合电容有没有放电通道?

家里停电了。晚点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画个图,还有比较器输入阻抗高,耦合电容有没有放电通道?

LZ位添加了B点接收部分的图片。可以给点建议。

网友B:
r28改小点,4.7k我估计就够。另外R33,Q7我估计你是想加点回差,你这个应用应该没必要,实在要加可以加个正反馈电阻做回差,不要在反相输入与输出端加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8改小点,4.7k我估计就够。另外R33,Q7我估计你是想加点回差,你这个应用应该没必要,实在要加可以加个正 ...

好的。我试试看。因为波形不是很好看。如果不做迟滞比较的话会有很多杂波。做正反馈当时测试效果不好所以才做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C:
R28太大了, 改成100K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8太大了, 改成100K就差不多了。

试了一下。R28太小是不行的,信号幅度太小了。应该是因为感应过来的信号,电流非常小。这里用10M以下的电阻幅值会非常低的。没法比较

网友D:
现场使用不会是纯净的环境,
稍有一个干扰,结果会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场使用不会是纯净的环境,
稍有一个干扰,结果会咋样。

确实。只能先解决已发现问题。然后现场测试在发现问题在解决吧。现在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干扰

网友:
先把负反馈环路断开,至于比较出来脉冲很乱,可以用RC平滑一下后再放大,或者MCU用中断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R28太小是不行的,信号幅度太小了。应该是因为感应过来的信号,电流非常小。这里用10M以下的电 ...

那就要修改一下电路, LM331的IIB,IIO不足以直接支持10M的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