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W+75W的傻瓜功放,拆开是这样的?

楼主(2024-04-23):
(图片)

网友:
搭棚大师

网友:
纯手工打造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冒牌货!!真货里面的功放管是 裸片绑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冒牌货!!

搭棚的功放音质最好

网友:
哎呦,老物件了,这东西怎么有假呢?

30年前我门宿舍DIY的音箱用这个推的,只要电源滤波电容给的够大,效果还是不错的。
同学并了几个大电容,掐表实测,断电后能再听20s,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冒牌货!!真货里面的功放管是 裸片绑定的。

是不是有不同的品牌?

网友:
记得是达华牌的

楼主:
中山达华无线电厂?

还有增城正果无线电厂邮购的电子零件真便宜。那时汇款后要一个月才收到货 😁😁

网友:
类似于中医。安慰剂效应明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达华无线电厂?

还有增城正果无线电厂邮购的电子零件真便宜。那时汇款后要一个月才收到货 😁😁 ...

勾起了看杂志广告页的回忆

网友:
功夫不够本吧。还是人的功夫不值钱哪,或者是卖得贵呀。都开电路板了,怎么还搭棚焊接。

网友:
完了,又翻出来以前的记忆了,这个东东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出来,还带热管散热器,找出来也拆开看看是不是如此高级的搭棚焊接,
那时候电子报的缝里的达华电子厂与增城正果无线电厂汇过不少钱

网友B:
正品三洋STK厚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品三洋STK厚膜是这样的。

日本IC的工艺肯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三洋STK厚膜是这样的。

工艺肯定是这个好,但傻瓜175胜在引脚少,外围电路极其简单。

做为入门级的功放,大家动手焊过就知道分立元件的模拟功放多难做好,尤其在那个两对高一致性的推挽管都不便宜的年代。

反正这玩意算是挽救了我的童年,那个开大音量贴近喇叭对比静噪的年代。

网友C:
这玩意现在淘宝上还多着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现在淘宝上还多着呢

现在就算了吧

都D类了,这东西和唱片、胆管是一个性质的玩具了。

网友:
这种厚膜芯片集成度高免调试,内部集成了高匹配的对管是最大优点。

普通音箱diy玩家在只有指针万用表加电烙铁如此简陋工具情况下有了这个模块就能很容易获得高保真且功率大的音频放大器。

“傻瓜王”在现在情景就是骂人的话,在那个时候傻瓜王有种对于自己太菜调不好大功率三极管放大电路自嘲,也是一种对模拟电路高手的由衷崇拜,同时也是对这个模块一体化解决方案由衷的赞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不同的品牌?

肯定是不同的厂家啊。看到有钱赚,但又没有厚膜电路的生产线和工艺,就只能这样干了!记得当年还有假冒三肯的大功率管,就是一个大外壳里面焊一个TO-220的管子。就下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就算了吧

都D类了,这东西和唱片、胆管是一个性质的玩具了。 ...

虽然我不玩HiFi,但我知道你这句话在HiFi圈会被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玩HiFi,但我知道你这句话在HiFi圈会被喷的

传说几十万的D类功放效果已经与ab 类平起平坐了,听得hifi 发烧友措手不及。当然万元以下级别的d类就凭借大功率高性价比搞多通道,每个通道还能单独dsp调音,直接把分频器给干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说几十万的D类功放效果已经与ab 类平起平坐了,听得hifi 发烧友措手不及。当然万元以下级别的d类就凭借 ...

我不玩HiFi,瞎说
几十万的D类如果只是与几百块的ab类平起平坐,那本身还是说明问题的;另外,几十万的D类功放里面可能也是几十块的核心芯片,外围功夫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