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开发基于FOC的电动扭矩扳手,求大佬

楼主(2024-04-24):
需要开发基于FOC的电动扳手,主要实现高精度扭矩、角度控制
项目外包,求有经验的大佬
坐标浙江,省内或附近最好,方便沟通
电话 17367121418
发帖位置不对或违规,请莫大手下留情.

网友A:
现在电动扳手都要上FOC了啊,莫名压力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动扳手都要上FOC了啊,莫名压力中

现在雷布斯都号称电车装配用F1同款扭矩扳手,一把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扭矩精确控制还带远程通讯记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雷布斯都号称电车装配用F1同款扭矩扳手,一把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扭矩精确控制还带远程通讯记录数据。 ...

零部件工厂确实是这样啊,以前见过用力士乐的,真的好几万,和产线无缝融合

网友:
无感的还是有感的?

网友C:
foc没有意义吧,这玩意一般减速比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oc没有意义吧,这玩意一般减速比很高的

还是有意义的
用 foc 的话,减速后输出的力不会随电机所在位置不同而变化,特别是超低速和零速的时候

楼主:
都可以,能达到性能要求就行

网友:
看看峰岹有没有现成方案

网友E:
虽然不打算掺和,但为了防止垃圾增多,我说一嘴啊。
这东西不能只靠电机控制扭矩啊,测要测最终的,该有的传感器还是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不打算掺和,但为了防止垃圾增多,我说一嘴啊。
这东西不能只靠电机控制扭矩啊,测要测最终的,该有的 ...

是的,输出末端需要加传感器来做为反馈

网友:
那不就是做舵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意义的
用 foc 的话,减速后输出的力不会随电机所在位置不同而变化,特别是超低速和零速的时候 ...

应该是方波+FOC ,满足转速和扭力的配合

网友:
国产的都要2万多,不过数据记录是正常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