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复位不启动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4-24):
在调一个工程,用了microblaze做配置,程序放在bram里,下载bit流,microbalze是可以启动运行的,烧录到flash上电也能启动。
但是启动后,通过外部复位引脚复位microblaze,则程序不会启动,怀疑是bram复位把程序破坏了,但是断掉bram的复位还是一样现象
还会是什么原因呢?请坛友帮忙分析和出谋划策一下吧

网友:
复位MicroBlaze的Rst引脚,而不是BRAM,怎么会破坏BRAM内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