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084运放单电源负反馈,同反相输入端电压不一样

楼主(2024-04-24):
如图,单电源12V供电,同相输入电压1.2V.使用LM324 测试放大比例正常 G= 330/14 ,输出约9.85V
使用TL084 测试 放大比例 不正确 ,输出约 7.7V;同向输入端1.2V,反向输入端只有0.9V;
TL084在优信电子买的,芯片应该没问题。
看了TL084数据手册 也可以单电源供电使用。
请教TL084这样使用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原因:1.2伏,快接近共模值了?

谢谢,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结案了;
TL084的 VICMR_MIN 是(VCC–) + 1.5;
LM324的 VICMR_MIN 是(VCC–);

详细的介绍可以看下面这篇文章
您是否正面临运算放大器输入共模范围超出的问题? - TI.com
https://www.ti.com.cn/general/cn ... sp?contentId=143727

网友B:
输出负载多大,tl084输出比电源电压要低不少,根据输出负载轻重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负载多大,tl084输出比电源电压要低不少,根据输出负载轻重来看。

空载。

网友C:
LZ  你的G应该是(1+330/47) 约=8 吧, 有没有在同向输入端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原因:1.2伏,快接近共模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的G应该是(1+330/47) 约=8 吧, 有没有在同向输入端串个电阻试试

嗯,是的😁

网友:
提高电源电压到15V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