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被超声波焊死了,可以使用烧红的铁钉打开

楼主(2024-04-24):
【电源被超声波焊死了,原来用一个铁钉就能拆开,不管焊得有多牢固-哔哩哔哩】 https://b23.tv/MmhHxLi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打开盖子没有电烙铁怎么修?如果有电烙铁又为什么要火机烧钉子?

网友:
用汽油在结合缝点上,过一会能直接整片抠开。

网友:
可以,楼上全是高手
我只会想那种充电头测评UP一样用电磨装锯片来锯开

网友:
可以撬开,但是ac电源最好不要修,新的才10+元

网友:
直接美工刀山垂直插入缝隙,然后放好扶稳用钳子敲击刀片就可以打开一面,同样办法处理三个面就能基本无损打开。装回去就用502粘住就可以。

网友:
我一般用钢锯条沿缝隙锯开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扔地上,一次不行就再扔一次

网友C:
榔头对角锤一下,不行就两下

网友:
适配器典型的黑盒子玩具
让人想拆的理由:
1>量大便宜随处可见易获取
2>拆报废一点也不可惜
3>满足了自己搞破坏还有探索的好奇心

爱摔东西只是发泄,爱拆开探索研究则说明此人还在求知探索。大家尽情的拆适配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直接扔地上,一次不行就再扔一次

对,这个方法才直接,还解气!

网友:
不牢的包毛巾直接摔。很牢的直接上美工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打开盖子没有电烙铁怎么修?如果有电烙铁又为什么要火机烧钉子?  ...

烙铁头烫塑料很伤,很脏,铁钉丢了便宜,烙铁头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头烫塑料很伤,很脏,铁钉丢了便宜,烙铁头贵啊

这年头哪个会修电源的电工没把恒温烙铁啊,温度设到150,锡还没化,塑料不会糊,一点都不伤烙铁头。

网友:
厂家那有那么多阴毛!不用螺丝是绝大多数适配器结构紧凑需要去掉螺丝柱,都超声焊接了顺便搞一下美缝,实现美观+防液体泼溅内部降温吸进去

网友:
视频中那种破烂适配器工厂价20左右,淘宝价30来块,很难上40,完全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2024-06-24):
视频上是多次加热铁钉,因为铁钉很快会凉。
我的方法是夹在台虎钳上,钳口对着焊接缝,用扁凿凿焊缝,一两下两三下就开了,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榔头对角锤一下,不行就两下

对,我也是用这方法。
超声焊还是有一些部位的强度低于母体的。 找到塑料壳受力的点,都能敲开缝,再用螺丝刀圆柄部分沿缝方向用力逼开,但要注意不要敲变形大的部分,否则变形过大敲坏里面的元件。

网友:
小锯片不是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榔头对角锤一下,不行就两下

我就是这么干,毛巾包着80 80 80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