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对漫反射ITR1502开关管的影响

楼主(2024-04-24):
各位大佬,12v 10W 直流无刷电机转动起来后,ITR1502 OUT点电压会从0.2V升到2.2V

会是哪里有问题,,转速下来,电压就会下来。马达外壳接地会降下0.2V左右。。。

网友A:
找个示波器测量一下。
你这里没说电机跟这个光耦之间在电气上、物理上有什么关系,从你的表达上只能猜测是电机运转干扰到了光耦相关的线路,干扰噪声使得用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电压值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示波器测量一下。
你这里没说电机跟这个光耦之间在电气上、物理上有什么关系,从你的表达上只能猜测是 ...

刚开始,担心是WUV三根线与光耦有交差,后面手工改了一下,WUV三根引出线与OUT 信号线,与3.3V想差10MM了,也是有干扰。。

网友:
距离大小是一方面。你的电路应该是共电源的,干扰也会沿着这些线路传导过去。
你的电路如果确定是干扰造成的,电机的相线需要加磁环,红外线收发相关电路也需要加L、R、C进行滤波。

网友B:
感觉像是电源地上面的问题,光耦的地和测量点的地是不是产生了压差,以前碰到过一款电机厂家把螺丝拧到了线圈上导致的莫名其妙的问题,电机外壳都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电源地上面的问题,光耦的地和测量点的地是不是产生了压差,以前碰到过一款电机厂家把螺丝拧到了线 ...

光耦是经过三极管到地的,开机时,光耦通电的,压差应该不大。

网友:
先试一下,把地线和电源都隔离开,然后空间上面还是摆在一起工作,如果没问题了应该就是电源了
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可能就是物理距离太近电磁辐射的影响,试下同电源下拉开物理距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是经过三极管到地的,开机时,光耦通电的,压差应该不大。

主要是地线阻抗,电机地和光耦地有可能存在较大电势差,还有就是单片机测量地的电势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地线阻抗,电机地和光耦地有可能存在较大电势差,还有就是单片机测量地的电势差 ...

随着转速的提高,这个现象有线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