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红外二极管限流电阻大小选型问题

楼主(2024-04-25):
如题,想用红外二极管发射38KHz红外,红外接收头接收这个信号,判断两者之间有无遮挡的方案,红外二极管和红外接受头之间距离两到五厘米,不知红外二极管工作电流选多大,工作电流过大,发光太强的话,可能会误动作,以前试验过激光二极管,电流小时,发光强度与电流不成比例,这里的红外二极管工作电流或者限流电阻应选多大呢?有没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莫非又是程序员客串硬件工程师?
啥条件都没有非要大家给你说电阻多大
你就不能问电流多大吗?
我可以说电阻应该要10k左右,假如你工作电压是几十伏的话,那么也可以是几欧,假如你电压是2、3伏的话,
多少手册看建议的工作电流,然后串联后计算电阻就好了

网友:
9.9包邮的标准产品随便买一个

网友:
一般3mm  5mm的,电流控制在10mA左右 效率应该算比较高吧
你是通过反射光还是对射光?按你说法 应该是对射,然后看遮挡物对红外的遮挡效果看好不好。对射情况下,你这距离也短,电流可以小点都ok。
另外,应该要关注外界干扰(阳光及其它红外源)。
对了,采集判断又是用什么?adc?解调专用芯片解调直接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
要看数据书啊

网友:
什么参数都没有给,怎么算
知道参数了,很简单的欧姆定律:(Va-Vf)/If
Va:你的驱动电压
Vf、If 看手册。 If一般普通二极管我取5~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