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ST的M24C64 EEPROM芯片怎么看1脚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4-04-25):
买了一颗ST的EEPROM芯片, M24C64, 但是看了一下, 也没看到白点, 也没看到凹坑, 请问怎么看1脚位置呀?

现在想贴片, 也不知道按什么方向贴了?

https://item.szlcsc.com/155275.html

网友:
斜边上面是1#脚,

楼主:
您看下, 请问上图的ABCD四个点, 哪个点是1脚?

网友:
图片都摆好了的,难道还倒着拍照片吗
都是顺着字看左下角第一脚嘛

网友:
选B选B选B

网友:
一边是斜边,比较斜的

网友:
看字,然后选左下角,几乎所有芯片或电子元件都是这规律

网友:
斜边是1脚 B

网友:
1.  看印字:正对着丝印,左下角为1,其他脚位逆时钟排;
2.  看斜坡:封装的斜坡这边,左下角为1,其他脚位逆时钟排;

网友:
B呀,看字的方向就可以

网友A:
可以使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位来找gnd,我发现好些工程师都不会运用这个技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位来找gnd,我发现好些工程师都不会运用这个技巧。 ...

有什么技巧?
能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技巧?
能分享下么?

修东西的人的经验,根据一般IO口有钳位二极管,这样可以试出GND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技巧?
能分享下么?

每个IO对VCC和GND分别都有一个钳位二极管,当将红表笔搭在二极管的阳极,黑表笔搭在阴极,

这时的万用表会显示0.5-0.7V的电压。

根据这个可以找出芯片的VCC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