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刷图 并口屏最高可以到多少帧

楼主(2024-04-25):
屏IC7789 ,能达到每秒 25帧吗 ,先加载到RAM会不会快些,

网友:
如果是纯色应该轻轻松松,如果是图片的话,就关键在于你图片能读取多快了,要不要同时解码。一般750应对这个分辨率不用RAM缓冲吧,算是小分辨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