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戏了一下阿里AI助手,或者是我被调戏了?

楼主(2024-04-25):
查询一颗冷门国产芯片的信息,结果阿里AI晕菜了

网友:
现在的AI都不靠谱经常乱说话,CHATGPT也这样

网友:
典型的大模型幻觉现象

网友:
用CHATGPT和百度的,也都试一下看看。

网友:
他开心你开心就好 不要当真

楼主:
所以我发现这种生成式AI模型真的只能骗骗文科生,说说绝对正确但毫无用处的废话
一旦涉及到具体技术领域就抓瞎,关键是还嘴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
转过头我看了一下搜索引擎关联的几个AI模型,就靠谱很多,国内的小模型有天工AI,有mateso,
海外的没怎么用过,基本能给出参考来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发现这种生成式AI模型真的只能骗骗文科生,说说绝对正确但毫无用处的废话
一旦涉及到具体技术领域就 ...

它并不知道自己答案的正确率。
你说不对他就尝试改一下呗。。。
所以它只能替你做你会做的苦力活,而不能做你不会的。因为你不会就没法判断它是不是胡说,它胡说的概率偏偏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并不知道自己答案的正确率。
你说不对他就尝试改一下呗。。。
所以它只能替你做你会做的苦力活,而不能 ...

一针见血啊

问题是他们的人设都是杠精,死鸭子,文科生真的就能被骗,同样的问题,使用天工AI和mateso的结果就很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针见血啊

问题是他们的人设都是杠精,死鸭子,文科生真的就能被骗,同样的问题,使用天工AI和mateso的 ...

因为后者更接近搜索

你要ai,他就像个人,像个人就难免瞎说。 特别像面试中的人的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发现这种生成式AI模型真的只能骗骗文科生,说说绝对正确但毫无用处的废话
一旦涉及到具体技术领域就 ...

这些AI的自己定义就是文字模型,不是知识模型吧?
用来改文章语法和给些程序例程还是可以的,然后自己训练成自己的助手